在51上实现多任务,任务切换是难点

楼主(2013-03-19):
我是仿真的,是C语言和汇编结合的,
主要思想就是时间片,我10ms 切换一次
最蛋疼就是切换任务了,我比较笨,我是用一段RAM来保存 程序现场的。把ACC PSW R0-R7  地址都保存在RAM中,一个任务就是13个字节,这样开销,还有就是任务
切换想不到好的办法,求思想,那位能说说如何实现任务切换,。
我加如汇编的原因是编译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代码不确定,所以我直接就手动人为控制了。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纯C来写,我完不成,必须C和ASM结合。
任务切换不是很懂,对这个有点兴趣的讨论下吧。

/RAM  ID addr16 PSW ACC R0-R7  ID  addr16 PSW ACC R0-R7 /
上面就是RAM中的两个任务的示意图。我这个开销太大了。

网友:
任务切换肯定要有汇编代码,编译器相关
对于51来说重入函数还有特殊关键字

对于51来说用操作系统很困难,纯C的内核使用价值不大,因为移植性不好,效率不够高。
如果要个人研究还是选个好些的处理器,比如arm或x86的实模式

当然写个小调度器还不是太大问题,可以选择合适的调度点,但51的片上栈都不大,使用xram,内存管理多加注意,还有玩玩即可,不要当真。

网友A:
搞操作系统的话还是换个年龄小点的芯片吧,51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操作系统的话还是换个年龄小点的芯片吧,51不方便

RAM太小 估计上4个以上任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AM太小 估计上4个以上任务就差不多了!

stc89c58rd+  6/12T  有1k ram
stc89c58ad   6/12T  有4k ram

stc15f2kxx/4kxx   1T 有 2k/4k ram

够了吧?

网友:
就上4个任务先看看效果,以后再改进

网友:
有成果来分析

网友:
51    上合作式调度器比较有价值

网友:
STC15 SRAM有 2KByte~4KByte 因該夠用了

网友:
我就用着呢,不过任务不能太多,否则不是很现实,我也是采用12C60S2的,内部256+1024RAM,正常用没有什么问题,作为一种学习爱好用,在程序比较小的时候,好处不明显,程序大的时候比较好,我仿照别人的51系统,自己写了一个,满好用的,主要问题是切换任务需要200个指令时间,所以为了提高性能,尽量使用频率高的晶振,比如20M吧,那样的话运行大的程序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