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压arm-linux-gcc的时候出现一个错误,求解啊

楼主(2013-03-19):
,使用ubuntu12.04系统,最后一段提示如下

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usr/lib/gconv/IBM1123.so
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usr/lib/gconv/IBM855.so
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usr/lib/gconv/GBK.so
tar: opt/FriendlyARM/toolschain/4.5.1/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usr/lib/gconv/IBM1158.so
Skipping to next header

gzip: stdin: invalid compressed data--format violated
tar: Child returned status 1
tar: Error is not recoverable: exiting now

网友A:
如果只是出现上面几个错误,如果用来编译ARM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貌似不是 .tgz 的格式。
如果是 友善之臂的工具的话,可以用 tar -jxvf XXXXXXXX 命令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出现上面几个错误,如果用来编译ARM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不行啊,arm-linux-gcc工具一个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是 .tgz 的格式。
如果是 友善之臂的工具的话,可以用 tar -jxvf XXXXXXXX 命令试试哦。 ...

jxvf也不行
root@ubuntu:/mnt/hgfs/winROOT# file arm-linux-gcc-4.5.1-v6-vfp-20101103.tgz
arm-linux-gcc-4.5.1-v6-vfp-20101103.tgz: gzip compressed data, from Unix, last modified: Wed Nov  3 16:49:50 2010
用的解压命令是这个
root@ubuntu:/mnt/hgfs/winROOT# sudo tar xvf arm-linux-gcc-4.5.1-v6-vfp-20101103.tgz  -C /home/zxk/linux |tee /home/zxk/txt.txt

网友:
提示来看 是用户组的一些头文件 对你使用工具链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重新下载试试,前段时间我下过友善之臂,没有问题的,可以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复制文件过程中出现错误,重新下载了一个,校验MD5后发现果然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