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的分辨率

楼主(2013-03-19):
好像FFT只能测量在分辨率整数倍上各个频谱,但如果实际频谱落在两个相邻的分辨率之间。
  请问应该怎么测到?

网友:
调整分辨率。你测频谱时必须要有标定分辨率。你得知道自己想测哪个频率。

楼主:
  如果不知道会有哪些频谱,只想看一下某个带宽区间(有时可能会很宽)里面所有的频谱该怎么办?

网友:
可以插值。呵呵

网友:
这是最常见的频谱泄漏

网友:
频谱校正

楼主:
能不能把一个带宽分成几个窄的带宽,然后对这个窄的带宽做分辨率为1HZ的FFT。
不知道这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