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DM9000A + FPGA的资料

楼主(2013-03-19):
最近在调试DM9000A,网上找的资料,传到这里。
希望能帮到大家!

楼主:
还有PDF文档。

网友:
收藏先,说不定以后用的着

网友:
fpga上面跑tcp有点头疼吧,应该用W5100 W5200 W5300 这些自带tcp协议的芯片好点吧

楼主:
没用过这几个。不知道与DM9000A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
dE2板子上有这个东西,还没来得及看,先谢谢lz了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用

网友:
FPGA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
LZ 做成功没?

楼主(2013-09-16):
FPGA  Verilog实现  DM9000A寄存器的读写,读到的数值通过串口返回。

楼主:
NIOS II控制DM9000A自发自收实验。
具体过程请看大神的博客
http://www.cnblogs.com/sunev/arc ... 392510.html#2478302

网友:
不错,非常好的资料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fpga以太网控制,mark,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有木有fpga verilog控制w5300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木有fpga verilog控制w5300的例程?

木有,好像w5300更好用一些。

网友:
您好  请问您  如果我将DM9000初始化成32为数据总线  那么地址总线也变成32位了吗?还是地址总线不变?

网友(2013-10-17):
学习下,最近有做相关的毕业设计

网友: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者选用SMSC LAN9221之类的。
在稳定性及可用性方面比台系芯片强很多。并且相应的软件资源更丰富.

做出来的产品  4KV 静电干扰测试,台系芯片抗静电性能与美系芯片性能比较?
不插网线,系统加电启动完成后,再插网线,看是否能正常连接,反复插拔网线,看看哪一家芯片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

工控产品选美系的绝对是节约成本,减少系统维护成本。

网友:
正找这些东西,感谢。

网友B: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网友(2014-03-13):
感谢楼主分享  最近正在研究

网友(2014-05-22):
谢谢分享,期待更新的成果

网友:
例子很好,谢谢共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木有fpga verilog控制w5300的例程?

您好,我需要Verilog控制W5300的例程,不知道前辈能否指点或者共享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需要Verilog控制W5300的例程,不知道前辈能否指点或者共享一下,先谢过了! ...

恩,可以的。

网友:
好资料,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邮箱zcchunter@gmail.com,请问前辈QQ或者邮箱,向您讨教?

网友(2014-09-04):
引用 网友B: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 ...

SPI接口的网络芯片速度不够,感觉到个50kB/S就差不多了,用ENC28J60测试的

网友:
最近正在做个以太网的,  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