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计方向的疑问?

楼主(2013-03-19):
寻了半天,只有这个板块用的加速度计多了。

最近要做加速度计的项目,再仔细研究ADXL345这款性价比不错的芯片,对于手册给出的示意图,我的理解是,加速度计所测出的加速度值(转换后的对应值)是除重力以外的合力给加速度计所在系统所带来的加速度。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请大家指正!

由F=ma,我们知道力是加速度的来源。

当加速度计正向水平放置静止时,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不是垂直),那这个加速度的方向也应该是向下的,大小为1g,但是数据手册中给的是向上的1g。

加速度计有自由落体检测功能:
提出疑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加速度计自由落体时,加速度计输出的值都为0(理论上,实际中有干扰,不太可能)暂时没有条件实验。

暂时就理解到这儿,关于噪声还没看懂,有不懂的再提出向各位请教!

网友A:
输出不是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零偏吧,其实用这种方法,正好可以校正下零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是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零偏吧,其实用这种方法,正好可以校正下零偏 ...

零偏,刚好学习下新名词。

可以理解为:在理想条件下(即理论条件),输出为0?

网友:
在理论条件下,输出为0,但实际输出不为0,这个初始的偏差即为零偏

网友B:
你看错了哇,上面那个三轴写的Az,不是Gz。写的向上加速会增大,那不就是超重了吗?超重就是G增大。
这也和下面中间那个正放的芯片一致啊,G是向下,然后Gz=1g。

网友C:
ADI有个视频讲了关于重力加速度的,如何制造,原理等工艺的,可以去优酷搜下,或者关注ADI微博

网友D:
“当加速度计正向水平放置静止时,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不是垂直),那这个加速度的方向也应该是向下的,大小为1g,但是数据手册中给的是向上的1g。”                                                        如果只有一个重力,好像不能静止吧。向上的力产生的加速度好像也是1G哦。。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E:
没太理解楼主的问题。我想问下。如何通过加速度计的数据来得到姿态角呢?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错了哇,上面那个三轴写的Az,不是Gz。写的向上加速会增大,那不就是超重了吗?超重就是G增大。
这也和 ...

恩,是Az
我的意思呢,是静止平放时,这个物体是没有加速度的,但是为什么输出值是为1g,方向向上,
我只是探讨下,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I有个视频讲了关于重力加速度的,如何制造,原理等工艺的,可以去优酷搜下,或者关注ADI微博 ...

恩,谢谢,有时间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加速度计正向水平放置静止时,重力的方向是竖直向下的(不是垂直),那这个加速度的方向也应该是向下的 ...

平放静止时,加速度为0,但是输出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理解楼主的问题。我想问下。如何通过加速度计的数据来得到姿态角呢?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啊? ...

这个我也是刚接触,可以多探讨下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时比力  比力方程如下:
An=Cnb*fb+gn
An是外部加速度在n(地理系,可以取东北天)系的分量;Cnb是b系到n系的转换矩阵,fb是加速度输出;gn是重力加速度在n系里面的分量【0 0 -1】
举例:当加速度水平放在桌面:输出应该是【0 0 1】 朝下【0 0 -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是刚接触,可以多探讨下

就像你禁止站在称子上可以测出你的重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时比力  比力方程如下:
An=Cnb*fb+gn
An是外部加速度在n(地理系,可以取东北天)系的分 ...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或者给个链接看看。用加速度计不知道怎么处理外力加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或者给个链接看看。用加速度计不知道怎么处理外力加速度的问题.. ...

这个挺复杂不是一下能说清的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时比力  比力方程如下:
An=Cnb*fb+gn
An是外部加速度在n(地理系,可以取东北天)系的分 ...

比力方程?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传感器输出时比力  比力方程如下:
An=Cnb*fb+gn
An是外部加速度在n(地理系,可以取东北天)系的分 ...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