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电源,基准源与pwm电压不一致的疑问。。。

楼主(2013-03-19):
1:请问假设基准源为2.5v,而mcu 工作在3.3v;那么pwm da输出最大电压就为3.3v,
    而ad采样最大为2.5v,难道是pwm输出最大控制在2,5v来处理?
2:pwm电压直接决定电源输出电压,假如mcu工作电压不稳,所以电源也不会精准;
   给mcu供电,能否考虑高精度稳压供电电路,有无必要?

网友(2013-06-10):
其实可以给PWM一个基准的。电路也很简单,只是不方便透露。

网友:
最大是3.3不代表一定要用到3.3

用pwm输出输出本来误差就大,这些细枝末节不用纠结

网友:
有基准不用 这样不行

网友A:
PWM脚开漏  上拉到基准  。。。。。。  不知道是不是2楼想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脚开漏  上拉到基准  。。。。。。  不知道是不是2楼想说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