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控制PWM的输出量?

楼主(2013-03-19):
  AVR如何控制PWM的输出数量,我的想法是PWM输出脚接计数脚,数量到了就关掉PWM的时钟,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在做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尽量少占用CPU,发指定个数的脉冲, 而且速度要够快
如果发PWM的话,好像还无法发指定个数的波,按你说的,用定时器计数,
如果计数到了,将会进定时器中断,如果发波个数太多的话,那将会一直循环进定时器中断
我觉得也不是好办法。

我帮你顶!!!!!!!!!!!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用两个定时器做吧,不一定要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用两个定时器做吧,不一定要用PWM

阁下有的好的思路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不是在做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驱动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尽量少占用CPU,发指定个数的脉冲,  ...

对的,是伺服驱动,我是这样打算的,计数的值存入到一个变量里(计数器不进中断),然后判断这个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有的好的思路吗?请指教

一个定时器做输出频率控制,别一个计数器做计数用,当计数脉冲到后关闭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