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板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3-03-19):
在网上买了一种单片机控制板,看了电路图我觉得有问题,输入输出和单片机都共用一个地,没有隔离,,那还用光耦有何作用?

请教专家一个电源供电如何解决隔离问题呢?

楼主:
懂得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是做实验的,工控电源要分开的。

网友:
我用过平凡的电路板,是2组电源

网友B:
貌似可以在D0的2脚和C3之间加个电感起隔离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做实验的,工控电源要分开的。

听说有那种前后隔离的DC-DC芯片,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难道非要在板子上做一个开关电源才行吗?

网友C:
隔离的话一般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  比如输入5V输出一组隔离的5V  图中光耦的作用是解决电平的匹配问题
光耦输入部分受单片机的5V电源控制 而输出驱动继电器的电源是VCC 比单片机的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在D0的2脚和C3之间加个电感起隔离作用吧

电感用哪种型号呢?多大的可以呢?

网友:
了解一下光耦和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话一般用DC-DC隔离电源模块  比如输入5V输出一组隔离的5V  图中光耦的作用是解决电平的匹配问题
光 ...

DC-DC隔离电源模块有集成的芯片吗?推荐一下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光耦隔离的是继电器对单片机的干扰;在该系统中,外部控制对象与单片机公用一个电源,不是完全隔离的;如果完全隔离可以采用另外一个电源给控制对像供电,光耦的副边接外部电源,原边不变。

网友:
隔离是需要变压器实现的没有芯片  推荐个型号:NMV0505 楼主可以去查下

网友:
额,我用的是100uh的,我这对隔离要求不太高,所以可有可无的

网友(2014-06-25):
引用 楼主:
DC-DC隔离电源模块有集成的芯片吗?推荐一下什么型号的?

B0505S

网友:
去金升阳找0505 1w 2w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