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怎么给蓄电池充电?

楼主(2013-03-19):
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太阳能电池板要给蓄电池充电需要注意逆流、过充保护。不知道具体怎么简单的实现?我想多串联几个二极管可以吗?二极管反偏可以防止逆流,多个二极管导通电压叠加是导通电压增大起来可以防止过充。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第一次用太阳能电池板,求大虾知道
下面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参数。
ps:要给12V蓄电池充电。。。

网友A:
感觉那个参数标的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短路电流,不是开路电流吧,我是外行,呵呵,求科普

网友:
没有搞错吧,开路电流?不就是漏电电流咯?!

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需要专用的充电管理。因为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不稳定,高的时候可能高于蓄电池电压很多,低的时候又不够。你可以和卖家聊聊,他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网友B:
楼主,这块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那个参数标的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是短路电流,不是开路电流吧,我是外行,呵呵,求科普 ...

是印错了,应是短路电流

网友:
开路还有电流,逆天了如果是这么大的漏电流

网友:
串二极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块太阳能电池板多少钱买的啊?

40元钱~~~

网友:
TI,MAX,LT,各大IC公司都有,专用太阳能充电的IC,直接上去用,简单,看清楚PDF,照着做就可以了
嗯,当然,如果是DIY,就无所谓了,随便搞了

网友:
给12V蓄电池充电,简单的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直接充电了。如果能够弄个阻抗变换,跟踪最大功率点,就能提高充电效率了,有专门的芯片,楼上有说。另外,防止过冲的话,可以加一个充电保护。

我也是新人,不太懂,只是我自己的见解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容量了,要是个12AH的,0.35A要40-  50个小时才能充满(十多天),而且是中间不放电使用,所以我觉得加个防逆流二极管就行。

网友:
有专门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有国外的型号,很好用。

网友(2014-08-09):
有专门的调节器,几十块钱的东西,放在太能电池板和电瓶之间,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