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匹配函数的疑问

楼主(2013-03-19):
论坛里下的代码
uint8_t check_respond(const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temp1c[64];
        unsigned char i;
        char *p;
        for(i=0;i<64;i++)
                temp1c[i]=greceive_buff[i];
        p = strstr(temp1c, str);
    return (p == (void *)0);
}
请问for(i=0;i<64;i++)
                temp1c[i]=greceive_buff[i];
有什么作用?我一般不写这个,程序也可以运行

网友A:
原作者水平问题....
估计是用
strstr后给了warning或者error,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就好
不用另外复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作者水平问题....
估计是用
strstr后给了warning或者error, 强制类型转换一下就好
不用另外复制一次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