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问我:cortex m3 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9):
今天有人问我:cortex m3 到底什么意思?如何翻译好?

网友:
这就好像问ARM怎么翻译一样,你见过有人翻译ARM的么

网友:
谁问你,直接用2楼的头像去回答他把

网友:
cortex m3 到底什么意思?

3rd mm from the Cortex family.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复制而来。
Cortex系列属于ARMv7架构,这是ARM公司最新的指令集架构。ARMv7架构定义了三大分工明确的系列:“A”系列面向尖端的基于虚拟内存的操作系统和用户应用;“R”系列针对实时系统;“M”系列对微控制器。
由于应用领域不同,基于v7架构的Cortex处理器系列所采用的技术也不相同,基于v7A的称为Cortex-A系列,基于v7R的称为Cortex-R系列,基于v7M的称为Cortex-M系列。

网友:
你就按照你的理解说一下就可以了,他能问这个问题那还不好回答吗?  随便都是对的

网友:
名字是人取得  历史原因吧

网友:
有点咬文嚼字,呵呵...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