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m为什么仿真不出555延时电路波形?

楼主(2013-03-19):
如图555电路   为什么用Multism仿真不出波形,求指导!

网友A:
电容电阻换下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阻换下位置试试

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过还是不行

放电端也没有连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端也没有连入

这个不用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接的吧?

不接,那你的电荷怎么释放呢?那触发端的电压怎么变化呢?

网友:
你这电路,仿真不出来,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搜一个555的datasheet看看,怎么觉得你的电路没有画对

网友:
之前用proteus仿真555,半天没出波形……直接焊上没问题

网友:
以前也在555的仿真上栽过,multisim和protues都试过,大多数时候不成功,可电路弄出来就是正确的……

网友(2013-05-02):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13-06-17):
软件自带的555理想器件因为没有参数,可能导致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