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解算(一般情况下的卡尔曼)原创

楼主(2013-03-19):
在论坛里潜水很久了,上周我的姿态解算经历了断断续续一个学期后终于有所成果了。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下。第一次发帖子估计不会很漂亮,见谅。不废话了进入正题:

     首先从卡尔曼开始讲起,网上很多都是用的基本卡尔曼公式,但我觉得用一般情况下的卡尔曼,更容易建立状态方程。
一般离散线性系统的状态方程如下:

其对应的卡尔曼滤波迭代公式如下:
先给出初值P(0|0),然后迭代。

针对要滤波的四轴,分别对单轴建立状态方程,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矩阵运算,有没有带来其他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等下一步做优化的时候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大家觉得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毕竟姿态这部分完全是自学的。状态方程如下:

其中X为状态变量,即加速度计测出的姿态角。Z为观测量。ω为角速度,即载体加速度,对应于一般离散线性系统的状态方程中的u。
将上式离散化有:

将其代入卡尔曼滤波的公式。过程中发现卡尔曼对个别参数并不敏感。尤其是w,v这两个干扰误差的协方差和均值。再迭代方程中我试着做了一定范围的改变,对结果没有明显的影响,可能是本身因为就是干扰量,他的值就是不确定的。
下一步,设航向角(Z轴旋转)为φ,俯仰角(Y轴旋转)为θ ,横滚角(X轴旋转)为γ。然后用欧拉角法,利用陀螺仪的角速度值换算到导航坐标,作为卡尔曼滤波的控制量u。

最后利用导航坐标和机体坐标之间的转换矩阵,用加速度计的值求出姿态角作为观测值。

用反三角函数得:

使用atan2函数的时候。Ax应带负号而不是Az。
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值都需要先做标定,建立基准。由于加上电机后对加速度计的影响可谓相当的大。我这里取了80次的值取平均,再加上低通滤波器,对电机振动有了较好的克服。不过牺牲了不少速度,和灵敏度。我不知道大家用的是什么方法。倒是陀螺仪对电机的振动基本没什么响应。
地磁还没有弄好,不过准备调好这两个轴的控制后再去上地磁,做偏航角。
下面贴个视频,用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5MjA4NDA0.html?firsttime=29

楼主:
传感器的初始化校准参考了这里的例子http://mbed.org/users/aberk/code ... 440a03255a7/IMU.cpp

网友A:
不错,我的四轴硬件已经搭好了,就差软件了,希望楼主能将姿态解算部分代码上传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的四轴硬件已经搭好了,就差软件了,希望楼主能将姿态解算部分代码上传下!谢谢
! ...

哦,我完全是按上面的想法做的,你参考就可以了。具体的程序还在实验阶段,可读性不强。等整体优化好,会贴出来共享的

网友B:
加油,坛子里缺的就是这种理论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得好!

谢谢鼓励。有什么问题和心得希望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坛子里缺的就是这种理论帝。

我之前也是在潜水,看了很多大家写的东西。但感觉不是很全面。

网友D:
喔!整體上不錯,不過,對我而言,那是理論上正確,實際操作出大亂子的理論.
就我所知,歐拉角的姿態解算加上卡爾曼濾波會有協方差矩陣爆掉的問題.
不管是六軸(三軸陀螺儀+三軸加速度計)或九軸(三軸陀螺儀+三軸加速度計+三軸磁傳感器)或五軸(二軸陀螺儀+三軸加速度計),結果一樣...
我們曾試過壓制協方差矩陣,但是後來我們不敢使用那樣的算法...
不壓制的情形下,轉動角度大一點就爆了...很慘...
如果你試過後也相同,別氣餒,姿態解算還有很多方法,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完全是按上面的想法做的,你参考就可以了。具体的程序还在实验阶段,可读性不强。等整体优化好,会 ...

thanks !  i try it by mysel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整體上不錯,不過,對我而言,那是理論上正確,實際操作出大亂子的理論.
就我所知,歐拉角的姿態解算加上卡爾 ...

你只得转动角大一点就爆掉是什么意思呢?协方差爆掉又是只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噪声而没有其他扰动的话,这个协方差是可以给个常数的。没记错的话他只是表征两个相邻噪声的相关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s !  i try it by myself!

best wish to you

网友B:
你的低通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能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低通滤波器是怎么设计的,能介绍下吗

我直接用的mpu6050里的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实际就是一个惯性环节。在频域分析中,超过转折频率后幅值开始衰减,从而达到了将高频信号滤掉。物理上典型的是rc电路。不知道我这么说说清楚没有。

网友:
谢谢LZ,本人要做课程设计,谢谢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E:
好像有的开源的UAV飞控用的就是这个模型,说实话这个模型真不咋样,不过优点也非常明显,计算量小

网友F:
楼主,你的上位机调试软件用的是什么?wmc自带的的还是你自己写的?我也在学做四轴,刚刚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的开源的UAV飞控用的就是这个模型,说实话这个模型真不咋样,不过优点也非常明显,计算量小 ...

看过些其他的,比较难,没有用。接下来可以看看。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上位机调试软件用的是什么?wmc自带的的还是你自己写的?我也在学做四轴,刚刚接触。 ...

是lisn3188在“miniIMU AHRS 姿态板首试 动如脱兔 静若处子”  这篇里提供的。一直在出新版本。现在这版已经很好用了。你可以去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过些其他的,比较难,没有用。接下来可以看看。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可以用四元数为状态量,或者误差四元数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四元数为状态量,或者误差四元数的都可以。

我看有的姿态解算速度可以达到很快的。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是因为三角函数会占用时间,还是使用矩阵计算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姿态解算速度可以达到很快的。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是因为三角函数会占用时间,还是使用矩阵计算 ...

都挺费时间的,不过三角函数你可以用三阶近似,我试过,精度基本不会损失。矩阵运算那个是很费时间,不过还好

网友:
跟上,确实是好贴

网友:
先标记 以后慢慢研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挺费时间的,不过三角函数你可以用三阶近似,我试过,精度基本不会损失。矩阵运算那个是很费时间,不过 ...

那我看有的可以做到很快有几百hz的,是哪里做了优化呢。还有电机的震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 理论帝                                                                                   ...

互相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我看有的可以做到很快有几百hz的,是哪里做了优化呢。还有电机的震动是怎么处理的呢? ...

我用互补滤波,电机震动用滑动均值滤波处理,没2ms读一次数据做一次结算,解算频率是5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互补滤波,电机震动用滑动均值滤波处理,没2ms读一次数据做一次结算,解算频率是500Hz ...

那你传感器采样周期是多长时间,我的采集一次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就已经快 2ms了。按你的说法就没办法做什么均值滤波处理了。是差在哪里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你传感器采样周期是多长时间,我的采集一次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就已经快 2ms了。按你的说法就没办法做什 ...

每2ms做一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2ms做一次采样

你是如何保证在pwm(控制电调的信号周期2.5ms)的一个周期里做完所有这些运算的,用中断吗,还是延时?而且是输出4路的pwm以哪一路为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保证在pwm(控制电调的信号周期2.5ms)的一个周期里做完所有这些运算的,用中断吗,还是延时?而 ...

PWM用STM32的一个通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模式生成,改这个定时器寄存器值即可,其他的由芯片自己完成,貌似和一个周期里做完没什么联系。

网友E:
对振动有作用不是卡尔曼的贡献,是低通滤波的贡献。

网友:
以前上课学过,但是基本上都忘了,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2013-04-18):
引用 网友E:
对振动有作用不是卡尔曼的贡献,是低通滤波的贡献。

我不这样认为,你看下这两张仿真图就知道了。可以看出,振动作为一种噪声,卡尔曼也是可以有一定效果的。只是振动产生的噪声太大话,基本没有效果了。我这样觉得。
   实际值取s(t)=sin(10*t);观测量取z(t)=sin(10*t)+v(t),v(t)为噪声;u(t)=10*cos(10)+w(t),w(t)为噪声。模型为帖子里的模型

这是仿真时加了噪声的观测值和控制量u,

这是没有加滤波的实际值和观测值

这是滤波后的和实际值。

这是观测量的噪声加大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PWM用STM32的一个通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模式生成,改这个定时器寄存器值即可,其他的由芯片自己完成,貌似 ...

恩,电调是有响应时间的吧,就是是2.5ms,400hz的。那么单片机应该是每2.5ms改变一次占空比啊,所以说你的采样和运算都应该在此期间完成的。我这样理解的。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这样认为,你看下这两张仿真图就知道了。可以看出,振动作为一种噪声,卡尔曼也是可以有一定效果的。 ...

有效果是因为你仿真的加速度传感器的振动还基本满足R阵,当振动太大,这时候观测量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时候Z-Z~就是个错误值,然而R矩阵在卡尔曼里面是不变的,这个时候一切的估计就错了。 只能是提前的低通滤波把错误的数据滤掉  。 你的仿真有效是因为振动是你自己加上去的,R这个也是你根据这个得到的,没有效果才怪了,真实情况可不会这样,振动方差是不可获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完全是按上面的想法做的,你参考就可以了。具体的程序还在实验阶段,可读性不强。等整体优化好,会 ...

支持啊!多造福大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效果是因为你仿真的加速度传感器的振动还基本满足R阵,当振动太大,这时候观测量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时 ...

最后那张图就是你说的情况

网友:
期待LZ解析代码示例

网友:
楼主,用这个算法是否可以计算出运行轨迹。用这个算法做个鼠标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那张图就是你说的情况

这个代码不用自己敲  PPZ上就有,这个模型我见过很多次  不过我一点都不推荐,为何?因为本身观测量,也就是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获得的角度有时候就是错误的,那么反馈就直接到了惯性系统中,如果振动一直有,那么你得到的结果会一直是错误的,到头来一看可能还不如不用滤波。就因为这样,因此我才说实际滤波效果都是低通贡献的。 我建立的模型是四元数为状态量,加速度传感器为状态量,中间估计外部加速度的方差,

网友:
恩,灰常的详细。工作中有用到这个东东,lz分析的灰常的好,先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代码不用自己敲  PPZ上就有,这个模型我见过很多次  不过我一点都不推荐,为何?因为本身观测量,也 ...

对啊 这个加速度方差估计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个R我是自己分段判断的,震动过大,直接把R设得非常大(比如100),震动小的话,就是简单的对静止的R翻个倍。
效果感觉还可以,但是还是有欠缺的,R的估计可以提供一个思路么(但我感觉这玩意就是不可预估的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电调是有响应时间的吧,就是是2.5ms,400hz的。那么单片机应该是每2.5ms改变一次占空比啊,所以说你 ...

额。。。好吧,我不知道电调有响应时间。我是用定时器产生任务的时钟信号,没2ms做一次姿态解算任务,和一次控制电机任务。感觉裸机跑确实有不便,准备加操作系统了。

网友(2013-10-19):
没有看懂。。。数学没学好。。

网友(2014-03-31):
楼主大哥,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osPitch+ Z sinPitch

这个公式好像只在静态的时候有效吧,动态的时候磁力计的数据和倾角的变化不同步,用这个公式不能得出好的航向角,

我用陀螺仪解算航向角和它做互补滤波也不行。。。

请问你有好的求教航向角的方法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四元数为状态量,或者误差四元数的都可以。

你好,我学习飞控不久 ,请问你是说用四元数参与卡尔曼滤波的计算吗?四元数法不是可以直接进行姿态解算吗?我最近在看姿态解算,感觉概念太多 ,有点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学习飞控不久 ,请问你是说用四元数参与卡尔曼滤波的计算吗?四元数法不是可以直接进行姿态解算 ...

现在讨论的是数据融合,是四元数计算后面的校正部分

网友(2014-11-17):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第一条公式的意思是,加速度计的姿态角估计值等于角速度加噪声?0*X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12-19):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在潜水,看了很多大家写的东西。但感觉不是很全面。

我怎么感觉 一楼是 高级黑 呢

网友:
加计每次读一个数据丢掉最早的一个数据再取平均值,实时性好些

网友:
还有这个系统不是线性的,用经典卡尔曼会不好。

网友:
之前看到的都是大概,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个讲解详细的了,谢谢!

网友(2015-01-27):
希望楼主出一个  姿态解算的教程   普度纵生……

网友:
写得不错,赞一个

网友:
asha果然是大神。进行卡尔曼滤波的时候要确保你的观测值是正确的,要明确加速度计在什么时候是准确的,如果用一个错误观测值去校正陀螺仪输出,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吧。

网友(2015-03-27):
希望楼主能将姿态解算部分代码上传下!

网友(2017-01-04):
引用 网友E:
都挺费时间的,不过三角函数你可以用三阶近似,我试过,精度基本不会损失。矩阵运算那个是很费时间,不过 ...

请问三阶是指泰勒展开式的三阶吗

网友:
请问, 姿态算法实际应用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2019-11-07):
学习一下,搞到现在感觉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