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8*8光立方测试问题!

楼主(2013-03-19):
下面是我的光立方原理图和测试程序,为什么做出实物后二极管不亮!求解!
注:原理图中限流电阻接在了ULN2803后,阻值为500欧姆!
led灯后的电阻被去掉,总共8组led灯!

楼主: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y[]={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20,0x01};
uchar i=0;
void main(void)
{

        P2=0xff;
        P1=0xff;
        P0=0xff;

        while(1);

}

楼主:
测试程序!

网友:
P0口是OC的,没上拉电阻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
2803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芯片资料都不看一下,怎么行阿

网友A:
原理都错了,怎么会亮,先把2803资料看了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错了,怎么会亮,先把2803资料看了再用吧

原理错了?2803怎么使呢?这是别人给的原理图!

网友B:
图中的 8 个 LED,无论程式怎么写, 永远都不会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 8 个 LED,无论程式怎么写, 永远都不会发亮。

实际电路中我已经加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错了?2803怎么使呢?这是别人给的原理图!

怎么使是要靠自己去学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抄别人的图都抄不懂,有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使是要靠自己去学的,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抄别人的图都抄不懂,有何意义? ...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还有我对图中的P1端用其他电路进行了代替,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C:
楼主程序部分能否一起交流下,qq76601488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程序部分能否一起交流下,qq766014888

鄙视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