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功能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3-03-19):
sfr16 T2=0xCC    /*   定时器2:T2低8位地址=0CCH
                                             T2高8位地址=0CDH  */
怎么理解这句话当中的高低地址分配,并且高8位地址为什么是0CDH?求解答

网友A:
是sfr16惹的祸;是C51扩展出来的关键字,具体实现原理让高人来分析吧 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fr16惹的祸;是C51扩展出来的关键字,具体实现原理让高人来分析吧 也不懂 ...

哎,这学期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好多概念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你好。。单片机一个字节是8bit
sfr16 T2=0xCC ; //  定义了一个16bit 也就是 两个字节且起始字节是0xcc的特殊功能寄存器。那么按照顺序排下来。这个寄存器就应该占据 0xcc和0xcd这两个字节空间。又因为51单片机的寄存器是按小端(高位在高字节,低位在低字节)排列的。。所以  0xcc(低字节)存放的是T2的低八位(T2L),0xcd(高字节)存放的是T2的高八位(T2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