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的代码地址

楼主(2013-03-19):
单片机中code的代码地址是什么?有的说是0000H .. 0FFFFH ,为什么前后数值不一致啊,是写错了,还是就是这样的,求解,

网友A:
51单片机的code起始地址一般是0000H

特殊的不知道.
三星单片机的起始地址一般是1000H
这个和写程序好像关系不大吧,尤其是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的code起始地址一般是0000H

特殊的不知道.

不是应该前后数值一样吗?为什么前面的是0000H,而后面的却是0FFFF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前后数值一样吗?为什么前面的是0000H,而后面的却是0FFFFH?

一个开始地址,一个结束地址.
两者之间都可以放code.
但编译器生成代码时,一般都是从超始地址向后用.只要不超过最大地址范围,都可以.
如你所说从 0000H 到 0FFFFH,那么这个空间大小就是 64Kby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前后数值一样吗?为什么前面的是0000H,而后面的却是0FFFFH?

区间不就是应该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间不就是应该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有始有终没错,但你没发现前后数值不一致吗?前面四位数,后面五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开始地址,一个结束地址.
两者之间都可以放code.
但编译器生成代码时,一般都是从超始地址向后用.只要 ...

不应该是0000H至FFFFH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0000H至FFFFH吗?

FFFFH是要用0FFFFH表示啊!这是常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FFH是要用0FFFFH表示啊!这是常识吧

啊?不清楚啊,我是现在才开始学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0000H至FFFFH吗?

不知道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0FFFFH,你是说前面不应该有0吗?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估计在纠结C语言里说的二进制、十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的区别

我错了,下次对于这样RZ的问题,不再回答了.
呵呵

网友E:
楼主你好,请先了解16进制数据的表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请先了解16进制数据的表示方式。。

好的,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