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X @ DPTR是什么意思啊?MOVX @ R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3-19):
MOVX @ DPTR是什么意思啊?MOVX @ R0是什么意思啊?求解

网友:
MOVX是访问ram的指令,共有四个,MOVX A,@Ri  MOVX A,@DPTR
MOVX @Ri,A     MOVX @DPTR,A这些都是变址寻址,r0或r1存放的为原操作数所在的地址,不是原操作数本身,目标操作数为累加器ACC,dptr与r0,r1的区别是位数的不同,r0r1是八位的,dptr是由两个八位的dph,dpl组合而成的16位空间,用c的说法是r0,r1,dptr是指针

网友:
LZ你好,请自行查询指令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4585-1-1.html
不想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
不实验,不动手调试,不看编译器帮助手册,你问到下个世界也学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