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怎样分开显示【求助】

楼主(2013-03-19):
就是我现在P0和P1口都接了1602  可是现在好像时间跟温度都默认显示在P0里 出现乱码  P1什么都没  可以怎样用代码让他们分开显示啊?就是分别给P0和P2口写什么代码可以让他们分开显示

(我现在就想分开显示,不要说什么显示在一块里就可以,我也知道可以。) 图如下

网友:
难道我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一句没看懂

网友A:
使能信号 分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信号 分开试试。。

改了下不行 应该不关那个的事吧  会不会应该LCD初始化那里要分开啊?

网友B:
先写地址,然后写数据,不就OK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写地址,然后写数据,不就OK了么?

谢了  再看多点书  初学者

网友:
就是使用信号的问题,分开,同时软件里写的时候也分开处理!

网友:
你可以分开显示啊

网友C:
还真没有看懂,分开显示没问题呀,是你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有看懂,分开显示没问题呀,是你程序有问题吧

嗯  我就是想问程序应该怎样写

网友:
要分开LCD使能
上面其实已经有人说了
我建议你仔细看下date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