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下啊?

楼主(2013-03-19):
最近在学MC9S12XS128的PWM时,自己写的程序,硬是找不到错误,有谁能帮帮我吗?
下面程序的功能是67通道联结输出周期为1S,占空比50%;3通道独立输出周期为2S,占空比也为50%的PWM信号。3通道输出正常,但67联结通道就是不行啊
void INIT_PWM(void)
{
  PWME=0;
  PWMCTL_CON67=1;//通道67联结

  PWMPOL=0xc8;//通道367设置初始输出高电平
  PWMCAE=0;//左对齐
  PWMPER67=62500;//67,T=1s
  PWMDTY67=31250;//67,50%
  PWMPER3=250;//5,T=2S
  PWMDTY3=125;//5,50%

  PWMCLK=0x08;//7,6选B,3选SBclock
  PWMPRCLK=0x70;//128分频
  PWMSCLB=250;//500分频
  PWME=0x88;//7,3使能,
}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NIT_PLL();
  INIT_PWM();
  EnableInterrupts;
  for(;;)
    ;
}

网友:
标题不合格!

网友:
没有用过该款单片机

网友:
测试过了,没问题,不知你的现象是什么,麻烦把莫元给我,这问题我给你解答到底

网友:
楼主肯定是做飞思卡尔的学生,我没猜错吧?

网友:
好久没用这款片子了  楼主可以参考一些67级联的例程。

例外可以去智能车论坛,那里用此芯片的人特多

网友:
去智能车的论坛 你会更容易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