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RealTouch的WIFI驱动的一个BUG。导致搜索时间太长!

楼主(2013-03-19):
移植了RealTouch的WIFI驱动,搜索一次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觉得奇怪,安卓手机搜一次秒杀,电脑也只要5秒钟。研究了一天发现RealTouch的WIFI驱动的一个小BUG导致的。改了之后现在搜索秒杀了,(实际上是500ms)。

SCAN_RESP: Scanned  4
Scan: Chan(  2), Radio(0), Mode(0,0), Dur(100)
Scan: Chan(  3), Radio(0), Mode(0,0), Dur(100)
Scan: Chan(  4), Radio(0), Mode(0,0), Dur(100)
Scan: Chan(  5), Radio(0), Mode(0,0), Dur(100)
send CMD: 0x6, len 51, Number 8
send:0x06 0x00 0x33 0x00 0x08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1 0x2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0x00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0x00 0x05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0x06 0x00 0x33 0x00 0x08 0x00 0x00 0x00 _HostCmd_DS_COMMAND
0x01 CMD_BSS_TYPE_BSS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BSSID
0x01 0x01 CHANLIST
0x20 0x00 length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_ChanScanParamSet_t
0x00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_ChanScanParamSet_t
0x00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_ChanScanParamSet_t
0x00 0x05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_ChanScanParamSet_t

typedef struct
{
    u8 PassiveScan:1;
    u8 DisableChanFilt:1;
    u8 Reserved_2_7:6;
} ChanScanMode_t;
typedef struct _ChanScanParamSet_t
{
    u8 RadioType;
    u8 ChanNumber;
    ChanScanMode_t ChanScanMode;
    u16 MinScanTime;
    u16 MaxScanTime;
}ChanScanParamSet_t;

发现这个数据和结构体的长度不一样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_ChanScanParamSet_t
然后用sizeof测试一下,发现sizeof(_ChanScanParamSet_t)=8.
最后发现原来是结构体对齐的原因导致的。而实际上正确的命令应该是
                                        |MaxScanTime|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对比错误的命令: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64     0x00
发现MaxScanTime由原来的0x0064(100ms)变成了0x6400(25.6s)。这才导致了每次的搜索时间长的上几分钟。(令我奇怪的是这条命令竟然还能被执行。)
解决方法就是加上__packed修饰,让结构体按照字节对齐就可以了。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
    u8 PassiveScan:1;
    u8 DisableChanFilt:1;
    u8 Reserved_2_7:6;
} ChanScanMode_t;

/** ChanScanParamSet_t */
typedef __packed struct _ChanScanParamSet_t
{
    u8 RadioType;
    u8 ChanNumber;
    ChanScanMode_t ChanScanMode;
    u16 MinScanTime;
    u16 MaxScanTime;
} ChanScanParamSet_t;

现在搜索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连接也是这样快。

网友A:
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神可嘉

我技术很烂,就是有BC般的激情。

网友:
这个要赞一个!

网友(2013-10-17):
追随着楼主的脚步做wifi小四轴,也走到这里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谢楼主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希望得到RealTouch驱动补完更多的帮助

网友(2013-12-11):
mark,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支持一个,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2014-01-19):
希望官方能修正这个BUG

网友B:
88W8686太老了,现在看到有MT5931的Linux驱动,看看春节期间是否能够完成移植,还需要看看LPC4088的SD/MMC是否能够驱动起来(MT5931是SDIO接口的)

网友(2014-07-15):
赞!改了之后果然秒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8W8686太老了,现在看到有MT5931的Linux驱动,看看春节期间是否能够完成移植,还需要看看LPC4088的SD/MMC ...

请问你的5931开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5931开始了吗?

5931取消了,换新的RW009,一个SPI WiFi网卡,可以SoftAP、Station同时存在,2.0.0 beta版本开始包括相应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31取消了,换新的RW009,一个SPI WiFi网卡,可以SoftAP、Station同时存在,2.0.0 beta版本开始包括相应 ...

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88W8686太老了,现在看到有MT5931的Linux驱动,看看春节期间是否能够完成移植,还需要看看LPC4088的SD/MMC ...

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RDA5990的驱动啊?我看到这个芯片好便宜哦,不知道是否会有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