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写法哪种方法效率高?

楼主(2013-03-19):
1.
int test(int a,int b)
{
    int c;
   c = a *b;
  return  c;

void test1(int a ,int b, int *c)
{
    *c = a*b
]

网友:
看汇编结果,估计优化了差不多

网友:
同意一楼,不过觉得第二个要少一个周期

网友:
#define test(a,b) a*b

网友:
for(i=0;i<b;i++) a+=a;

不带乘法器的CPU,这个比较高效吧。

网友:
估计是一样的吧

楼主:
   89          int test(int a,int b)
   \                     test:
     90
     91          {
     92
     93              int c;
     94
     95              c = a *b;
     96
     97              return  c;
   \   00000000   9F30               MUL     R19, R16
   \   00000002   2D30               MOV     R19, R0
   \   00000004   9F21               MUL     R18, R17
   \   00000006   0D30               ADD     R19, R0
   \   00000008   9F20               MUL     R18, R16
   \   0000000A   0D31               ADD     R19, R1
   \   0000000C   2D00               MOV     R16, R0
   \   0000000E   2F13               MOV     R17, R19
   \   00000010   9508               RET
     98
     99          }
    100

   \                                 In  segment CODE, align 2, keep-with-next
    101          void test1(int a ,int b, int *c)
   \                     test1:
    102
    103          {
    104
    105              *c = a*b;
   \   00000000   9F30               MUL     R19, R16
   \   00000002   2D30               MOV     R19, R0
   \   00000004   9F21               MUL     R18, R17
   \   00000006   0D30               ADD     R19, R0
   \   00000008   9F20               MUL     R18, R16
   \   0000000A   0D31               ADD     R19, R1
   \   0000000C   01FA               MOVW    R31:R30, R21:R20
   \   0000000E   8200               ST      Z, R0
   \   00000010   8331               STD     Z+1, R19
    106
    107          }
   \   00000012   9508               RET

ewavr编译生成的汇编,一本书上写的:使用全局变量比函数传递参数更加有效率。这样做去除了函数调用参数入栈和函数完成后参数出栈所
需要的时间。然而决定使用全局变量会影响程序的模块化和重入,故要慎重使用。
但是分析汇编代码,感觉不使用全局变量的时候效率更高

网友:
1 - 编译器
2 - 芯片
有关。

理论分析,应该第二种高

楼主:
UCos都是第二种方式的,请问这么写有什么有点?

网友:
void test1(int a ,int b, int *c)
{
    *c = a*b
]
这个不能返回指针 应该修改成指针函数

网友:
效率 差不多

网友:
觉得要睇编译器与芯片支持的指令了,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个人喜欢第一种, 输入输出接口清晰明确, 简洁, 相对安全, 易于理解, 维护. 比第二个稍微高效点.
第二个要对传入的指针参数进行检查, 不然随便给个地址, 到时候莫名其妙死机就麻烦了. 调试时很难找到. 你没有加入进去, 不公平啊.

另外, 又不是频繁的访存.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于几个时钟周期.
过早优化是万恶之源.........性能瓶颈也许不再这里.
建议先找到瓶颈在优化吧.

网友:
第一种会多一次数据拷贝,仅此而已

网友:
第一种效率更高;
机器浪费的是几个微秒,人脑浪费是几分钟乃至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