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同时亮时,颜色显示不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19):
以前买了红绿双色led,同时发光时显示的是一边红一边绿,只有正中间有点黄颜色,这是为什么?我看过有些设备上同时亮时应该是黄色的,没这么明显的2种颜色啊,是不是有什么选型讲究?我看淘宝上有分雾状、高亮的。

网友:
人距灯的距离
灯间距
灯斑的大小 等

造成的

网友:
电流不够。。混色不好。。

网友:
双色二极管有这么多说道啊。

网友:
貌似红色灯会把绿色灯的电流给拉了。。。在红色灯端串个小电阻看看

网友:
应该是距离原因,红和黄的压降不同,

网友:
要分开串电阻

网友:
选不同的限流电阻调色。

楼主:
一般你们用的是选雾状的吗?

网友A:
选雾状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雾状好点

ok

网友:
加一个磨砂导光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