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单相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请拍砖

楼主(2013-03-19):
这是我绘制的可控硅控制交流电机正反转控制电路
1.采用压敏电阻做过压保护,
2.过流保护在外部有1个熔断器4A熔断器
3.交流电机400W,经常正反转,正反转中间停顿时间可以长
4.电机负载比较大,中间用减速机100比1减速,增大力矩.

问题:1.以下电路元件选择是否合理,特别是控制G和光耦上的电阻,很久以前的帖子他们选择的1W的功率电阻还发烫,但是我看了1个成品板R75是100欧的1206,
      2.还需要什么保护,
      3.希望高人都来拍砖

网友:
参考moc3083 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

网友:
可控硅应该并联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
我做过的三相电机正反转驱动
测试了好几次正常
没做成品
客户用在其他方面 可能业务没有谈好
我的费用全给我了
要是成品正常运行就好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3255509-1-1.html

楼主:
比较奇怪的问题,今天看了1个成品板可控硅触发脚居然接到MOC3083的6脚,真搞不懂

网友:
至于光耦的电阻,要查看手册 上的数据来计算,还有触发端的这个电阻,你要根据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来计算,交流负载要用阻容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奇怪的问题,今天看了1个成品板可控硅触发脚居然接到MOC3083的6脚,真搞不懂 ...

有什么问题吗?
MOC3081~3083 的输出单元本来就是个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MOC3081~3083 的输出单元本来就是个双向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也分T1,T2,触发端相对在T1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向可控硅也分T1,T2,触发端相对在T1端啊!

你说的貌似完全正确。
这些光耦的输出单元有触发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貌似完全正确。
这些光耦的输出单元有触发引脚吗?

从资料上看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资料上看有的

资料显示,封装上共有6个引脚,4个已用,两个NC。
封装上还有触发引脚吗?

网友(2013-09-11):
楼主 电机的正反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独石电容啊。
也就是L1和L2 之间有一个电容
这个图正常工作了吧  现在正要用 我也是这么画的
电机功率14W  阻容吸收网络加上了  还需要其他的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