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im900电源开关mos选型

楼主(2013-03-20):
网购了irf540n这个Nmos管,不行,门极直接接电源5..5v,输出电压只有2.8v,不够sim900的工作电压。大家用什么低导通电压的mos呢,电流瞬时2a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你直接接一个MOS?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这2.8V是体二极管传过去的吧。
看一下规格书里电源的参考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你说个JB
你直接接一个MOS?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这2.8V是体二极管传过去的吧。

谢谢你了,这图我看了,可惜把单片机跟sim900设计成一路电源了。。。。

网友B:
si2302
si2312都可以

网友:
电源开关mos,要pmos吧

网友:
SIM900本身就支持关机,非要再加个电源管理吗?

楼主:
是的,怕sim900 关机不可靠,另外官方推荐的用2596的on.off管脚开关机,我测试了手里的成品2596,第五脚悬空或者接地,输出电压正常,但是第五脚接逻辑高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停止输出,但是我测得输出电压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2
si2312都可以

太感谢了,我看了这个型号的封装这么小能不能承受2a的电流,datasheet上说的是可以承受3a

网友C:
使用PMOS,SI2305,完美的GSM开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PMOS,SI2305,完美的GSM开关方案

这个跟si2301差不多呢?我买了已经2301,试下行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跟si2301差不多呢?我买了已经2301,试下行不行吧

最大电流不一样

网友:
si2301内阻比较大,可以用si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