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单片机的功率

楼主(2013-03-20):
被人问了一个问题,单片机的功率是多少,我心里这样想的,假设用5v的电压供电,单片机执行不同的程序,消耗的电流也不同,那功率肯定不同。于是干脆说了不知道,那人继续问,你知道如何测量吗,我也回答不知道。求大侠指教,如何测量单片机的功率。谢谢。

网友:
电压知道,不是串联个电流表就能测么?还是说问的目的不是要通过这个来测功率?

网友A:
我觉得问“单片机的功率”应该改成“单片机的功耗”是不是会显得那人比较专业一点?
功率这个词感觉怎么着是W级别了,但单片机的功率都是mW级别,甚至nW级别的。
至于检测功率,P=UI,通过一路AD检测U,再来一路AD检测I,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单片机的功率”应该改成“单片机的功耗”是不是会显得那人比较专业一点?
功率这个词感觉怎么着 ...

大虾,”通过一路AD检测U,再来一路AD检测I,就OK了。“如何操作,是测哪个管脚,还有为什么要用A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通过一路AD检测U,再来一路AD检测I,就OK了。“如何操作,是测哪个管脚,还有为什么要用AD ...

当然是测电源管脚啦,需要AD的原因是单片机只能处理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