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ART DMA方式,如何避免出现数据过载错误

楼主(2013-03-20):
各位大神们!

小弟用STM32 UART4接收(用DMA方式)串口WIFI模块数据时  UART4 有时会出现过载错误

现象描述:
WIFI模块是接收/发送 实时音频传输的数据,8K采样率,每采集500个字节对方发送一次
UART4 DMA方式接收 波特率:230400
  接收方法:当UART4总结空闲标志置1了,才去读取DMA接收到的数据

串口WIFI模块的数据量:
网络良好时: 每隔40ms有会500Byte数据
网络较差时:每隔40ms左右会有500个Byte,但500Byte可能会被分成十多次从WIFI模块串口发送出来,每次发送的间隔有几毫秒甚至底于1毫秒
                   (过载错误时基本上是在这个情况下出现的)
网络很差时:有时连续几百毫秒都没数据,突然3000左右字节连接发送过来
注:以上情况是用示波器观察到的

代码如下:
/*****************************************************
** 查询DMA接收数据的状态
** buff: 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 返回:没有接收数据返回0
         否则返回接收到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short Receive_UART4(unsigned char *buff)
{
        unsigned short remaining,i,num;
        static unsigned short count = UART4_RX_SIZE;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IDLE))
        {
                //思想:Receive_UART4函数每隔2ms调度1次,
                //若两次调度期间接收到的数据的数量没有发送变化。
                //则串口处于空闲状态;即可复制DMA传输的数据
                remaining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2_Channel3);
                if((remaining == UART4_RX_SIZE) || (count != remaining))
                         count = remaining;
                else
                {
                        num = (UART4_RX_SIZE - remaining);
                        //再次判断总线是否空闲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4,USART_FLAG_IDLE))
                                return 0;
                        DMA2_Channel3->CCR   &= ~(1 << 0);        //停止DMA
                        for(i = 0; i < num; i++)
                        {
                                buff[i] = UART4_RxBuff[i];
                        }
                        DMA2_Channel3->CNDTR = UART4_RX_SIZE;         //设置DMA传输大小
                        DMA2_Channel3->CMAR  = (unsigned long)UART4_RxBuff; //设置DMA缓存
                        DMA2_Channel3->CCR   |= (1 << 0);          //启动DMA
                        return num;
                }
        }
        return 0;
}

请教各位,这种环境下如何避免UART的数据过载现象?
另外,DMA停止后启动时间大概多长?貌似手册上没有说明

楼主:
打开溢出(ORN)中断 再清除ORN标志,治标不治本。
会丢失500个Byte

清除ORN方法:
i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ART4->SR;
i = UART4->DR;

难道没其它办法了吗? 非要用中断接收?
230400的波特率采用中断接收不知道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影响大不

网友(2014-05-14):
我的串口4 DMA发送方式,进不去发送中断,楼主可知道方法
邮箱:baoj.zhang@gmail.com

网友:
你的RAM都不够大,够大的话使用多缓存,或者双缓存。
我文字描述下。
1、创建二维数组xxxxx
和数组的第一维度写索引BuffWirteIndex=0;//指向第一个数组
数组的第一维度读索引BuffReadIndex=0;
当前接收到的数据量BuffRcvNum = 0;
2、初始化DMA,将写入地址设置到&xxxxx[BuffWirteIndex][0];
3、在两个位置处理接收的情况
一个类似于你LZ位的程序,当一定时间没接收到数据,就将BuffWirteIndex+1;
初始化DMA,将写入地址设置到&xxxxx[BuffWirteIndex][0];
BuffReadIndex = BuffWirteIndex;
给BuffRcvNum赋值。

另外一个在DMA溢出中断中,不同点是BuffRcvNum的大小不用算,直接赋原先定义的大小。

4、后台可以查询BuffRcvNum的大小,有数据的话就用BuffReadIndex将对应数组的值复制出来或者直接处理数组中的值。

你可以根据自己项目和硬件资源的需要对以上步骤进行个性化实现。

网友(2018-12-03):
DMA轮训打开,溢出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