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OMAP3530) 与 FPGA(spartan 6)通信

楼主(2013-03-20):
请教论坛的各位前辈,如题目中所提的OMAP3530与spartan6通信如何设计呢?
在网上查到说可以用DMA的方式来控制,只是自己毫无头绪,还请了解这方面的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TI好像有个什么总线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好像有个什么总线来着

我也不清楚啊!这个总线怎么用呢?可以直接跟FPGA连接吗?

网友B:
两个人 用 GPMC来互通

网友A:
没细了解过这个,还是找熟悉的人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人 用 GPMC来互通

可以说的稍微具体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细了解过这个,还是找熟悉的人把

恩,谢谢!

网友C:
小数据量么SPI就可以了,如果数据量大而且要快,那就EBI之类的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数据量么SPI就可以了,如果数据量大而且要快,那就EBI之类的总线

不知道omap3430中有EBI总线吗?我好像没找到啊!
我这边的速度要求倒也不高,每秒7Mb即可,SPI应该是能达到要求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omap3430中有EBI总线吗?我好像没找到啊!
我这边的速度要求倒也不高,每秒7Mb即可,SPI应该是能达 ...

那就spi 啊,这点速度绰绰有余,ebi 占的端口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人 用 GPMC来互通

赞同这个回答,看数据手册上写着呢。

omap3530这个芯片也忒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这个回答,看数据手册上写着呢。

omap3530这个芯片也忒强悍!

这个是不是要自己写驱动吧?
我在板子要移植的linux系统中搜gpmc相关的文件,结果如下:
./arch/arm/plat-omap/include/plat/gpmc-smc91x.h
./arch/arm/plat-omap/include/plat/gpmc.h
./arch/arm/mach-omap2/gpmc.c
./arch/arm/mach-omap2/gpmc-smc91x.c
./arch/arm/mach-omap2/gpmc.o
./arch/arm/mach-omap2/gpmc-onenand.c
里边的gpmc.h gpmc.c文件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是驱动的话,应该在driver文件夹下面才对啊!

下面是gpmc.h的内容,您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谢谢!

/*
* General-Purpose Memory Controller for OMAP2
*
* Copyright (C) 2005-2006 Nokia Corporation
*
*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as
*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

#ifndef __OMAP2_GPMC_H
#define __OMAP2_GPMC_H

/* Maximum Number of Chip Selects */
#define GPMC_CS_NUM                8

#define GPMC_CS_CONFIG1                0x00
#define GPMC_CS_CONFIG2                0x04
#define GPMC_CS_CONFIG3                0x08
#define GPMC_CS_CONFIG4                0x0c
#define GPMC_CS_CONFIG5                0x10
#define GPMC_CS_CONFIG6                0x14
#define GPMC_CS_CONFIG7                0x18
#define GPMC_CS_NAND_COMMAND        0x1c
#define GPMC_CS_NAND_ADDRESS        0x20
#define GPMC_CS_NAND_DATA        0x24

#define GPMC_CONFIG                0x50
#define GPMC_STATUS                0x54

#define GPMC_CONFIG1_WRAPBURST_SUPP     (1 << 31)
#define GPMC_CONFIG1_READMULTIPLE_SUPP  (1 << 30)
#define GPMC_CONFIG1_READTYPE_ASYNC     (0 << 29)
#define GPMC_CONFIG1_READTYPE_SYNC      (1 << 29)
#define GPMC_CONFIG1_WRITEMULTIPLE_SUPP (1 << 28)
#define GPMC_CONFIG1_WRITETYPE_ASYNC    (0 << 27)
#define GPMC_CONFIG1_WRITETYPE_SYNC     (1 << 27)
#define GPMC_CONFIG1_CLKACTIVATIONTIME(val) ((val & 3) << 25)
#define GPMC_CONFIG1_PAGE_LEN(val)      ((val & 3) << 23)
#define GPMC_CONFIG1_WAIT_READ_MON      (1 << 22)
#define GPMC_CONFIG1_WAIT_WRITE_MON     (1 << 21)
#define GPMC_CONFIG1_WAIT_MON_IIME(val) ((val & 3) << 18)
#define GPMC_CONFIG1_WAIT_PIN_SEL(val)  ((val & 3) << 16)
#define GPMC_CONFIG1_DEVICESIZE(val)    ((val & 3) << 12)
#define GPMC_CONFIG1_DEVICESIZE_16      GPMC_CONFIG1_DEVICESIZE(1)
#define GPMC_CONFIG1_DEVICETYPE(val)    ((val & 3) << 10)
#define GPMC_CONFIG1_DEVICETYPE_NOR     GPMC_CONFIG1_DEVICETYPE(0)
#define GPMC_CONFIG1_DEVICETYPE_NAND    GPMC_CONFIG1_DEVICETYPE(2)
#define GPMC_CONFIG1_MUXADDDATA         (1 << 9)
#define GPMC_CONFIG1_TIME_PARA_GRAN     (1 << 4)
#define GPMC_CONFIG1_FCLK_DIV(val)      (val & 3)
#define GPMC_CONFIG1_FCLK_DIV2          (GPMC_CONFIG1_FCLK_DIV(1))
#define GPMC_CONFIG1_FCLK_DIV3          (GPMC_CONFIG1_FCLK_DIV(2))
#define GPMC_CONFIG1_FCLK_DIV4          (GPMC_CONFIG1_FCLK_DIV(3))
#define GPMC_CONFIG7_CSVALID                (1 << 6)

/*
* Note that all values in this struct are in nanoseconds, while
* the register values are in gpmc_fck cycles.
*/
struct gpmc_timings {
        /* Minimum clock period for synchronous mode */
        u16 sync_clk;

        /* Chip-select signal timings corresponding to GPMC_CS_CONFIG2 */
        u16 cs_on;                /* Assertion time */
        u16 cs_rd_off;                /* Read deassertion time */
        u16 cs_wr_off;                /* Write deassertion time */

        /* ADV signal timings corresponding to GPMC_CONFIG3 */
        u16 adv_on;                /* Assertion time */
        u16 adv_rd_off;                /* Read deassertion time */
        u16 adv_wr_off;                /* Write deassertion time */

        /* WE signals timings corresponding to GPMC_CONFIG4 */
        u16 we_on;                /* WE assertion time */
        u16 we_off;                /* WE deassertion time */

        /* OE signals timings corresponding to GPMC_CONFIG4 */
        u16 oe_on;                /* OE assertion time */
        u16 oe_off;                /* OE deassertion time */

        /* Access time and cycle time timings corresponding to GPMC_CONFIG5 */
        u16 page_burst_access;        /* Multiple access word delay */
        u16 access;                /* Start-cycle to first data valid delay */
        u16 rd_cycle;                /* Total read cycle time */
        u16 wr_cycle;                /* Total write cycle time */

        /* The following are only on OMAP3430 */
        u16 wr_access;                /* WRACCESSTIME */
        u16 wr_data_mux_bus;        /* WRDATAONADMUXBUS */
};

extern unsigned int gpmc_ns_to_ticks(unsigned int time_ns);
extern unsigned int gpmc_ticks_to_ns(unsigned int ticks);
extern unsigned int gpmc_round_ns_to_ticks(unsigned int time_ns);
extern unsigned long gpmc_get_fclk_period(void);

extern void gpmc_cs_write_reg(int cs, int idx, u32 val);
extern u32 gpmc_cs_read_reg(int cs, int idx);
extern int gpmc_cs_calc_divider(int cs, unsigned int sync_clk);
extern int gpmc_cs_set_timings(int cs, const struct gpmc_timings *t);
extern int gpmc_cs_request(int cs, unsigned long size, unsigned long *base);
extern void gpmc_cs_free(int cs);
extern int gpmc_cs_set_reserved(int cs, int reserved);
extern int gpmc_cs_reserved(int cs);
extern int gpmc_prefetch_enable(int cs, int dma_mode,
                                        unsigned int u32_count, int is_write);
extern void gpmc_prefetch_reset(void);
extern int gpmc_prefetch_status(void);
extern void omap3_gpmc_save_context(void);
extern void omap3_gpmc_restore_context(void);
extern void __init gpmc_init(void);

#endif

网友E:
SPI,linux下通常办法没法每秒7M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linux下通常办法没法每秒7Mb的

我的意思是大于7Mb即可,主要是怕以后的开发过程中可能还要有其他的数据传输,所以觉得SPI可能稍显慢了点
所以想抄GPMC这个方向走,您觉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大于7Mb即可,主要是怕以后的开发过程中可能还要有其他的数据传输,所以觉得SPI可能稍显慢了点 ...

没用过你所说的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