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04S

楼主(2013-03-20):
由于最近参加一个比赛,需要定制一款导通速度快,通过电流大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电路,以前使用过类似BTS7970这样的集成驱动芯片,但是由于其内阻稍大,并且导通速度稍慢,不能满足电机要求灵敏度和刹车性能强的要求,所以选择了 使用IR2104S +IRF3205进行驱动电路的设计在设计驱动电路之前,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电源的模块,其中我的电源模块使用的是一块7.2V的锂电池供电,而模块全部都为DC-DC的隔离电源,所以出来之后的每一组电源的地都是分开的。这也是导致我这个问题发生的条件之一。首先我给电机供电为7.2V的电池直接供电,而使用IR2104的过程中我同时按照了以往的电路加了7400做逻辑转换,所以需要+5VCC 和其相应的+5_GND.同时也提供了+12V_VCC和+12VGND给芯片供电。但是由于IR2104的原理图中如下表示

通过对DATASHEET中的文件表示发现  COM的功能为   Low side return   而不是  GND,所以当我接电路的时候是这样接的:

所以导致一个问题就是 输入逻辑的混乱 ,由于我MCU为 5V供电,在MCU内部转为3.3V输出,我通过独立元件测试7400的时候发现其没有问题,最后的逻辑可以从7400输出,但是当接入2104S之后就无法工作了,而当我将 5V的地 12V的地和最后电池供电的地接在一起的时候,原有的7400工作正常,但是IR2104的输出端口786端口都为5V输出,这使我非常之费解。

通过对自居电容的研究发现  选择合适的电容仅仅和操作频率有关。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接是否有问题?请大神们明辨。

网友A:
就直说是飞思卡尔就是了么。。。  IR2104S的高电平判决是3V,所以可以直接用你的K60去控制。  不用门电路了。而且74系列的耐压值不够,不适合做驱动。应该用CD系列。   最后,必须要共地才能有判决电平啊。电源隔离
自举电容尽量大一点为好,因为它是用来提供上臂开启的电压的,如果太小,可能会导致上面开到一半就关断,或者上臂根本就打不开。你现在应该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地线有点混乱,
关于COM的用处,楼主需要搞清楚器件内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说是飞思卡尔就是了么。。。  IR2104S的高电平判决是3V,所以可以直接用你的K60去控制。  不用门电路了 ...

方便留一下邮件信息么?真心想向您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用了隔离电源,所以底线是有一些混乱,但是如果连接上了,可能就失去了原有隔离的意义,所以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

网友A:
电源部分没有必要完全隔离,只要保证稳压芯片前的电容足够大,稳压芯片的性能比较好,那就够了,  真正需要隔离的应该是PWM波输出的部分,你用门电路的想法也是想做保护加抬升输出电平吧?  这里可以用光耦做隔离,输出端直接接上拉电阻到电池。 或者我觉得2104本身就有一定的防反冲的功能了,用不着精益求精。

要做完完全全的隔离,那就用隔离电源,PWM这里用光耦。不过这个方法基本没有人用,因为成本要高一点,而且实际上自己平时注意一点,一般都不会烧的。

其实真正的宝典在于前几届的技术报告里,好好研究,必能琢磨出一条好的路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部分没有必要完全隔离,只要保证稳压芯片前的电容足够大,稳压芯片的性能比较好,那就够了,  真正需要 ...

光耦隔离的电路我已经附在了MCU的输出端口,在输出端口上面我使用了快速的非线性数字光耦,7400主要是做逻辑转换使用。我的问题在于,由于我全部都用的是隔离电源,所以地线之间都是隔离的,那么在这个电路中。5V 12V 电源地需不需要接在一起,还是说只是5V和12V公地就可以了,其他的不需要共地?

网友:
学习了,成长之路,感恩感激!

网友B:
应该把地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公共的参考点,不然会出现逻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地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公共的参考点,不然会出现逻辑错误。

就是说全部都需要共地咯!多谢啊

网友A:
是要全部共地,然后要注意电源输入端离MOS管要近,输出也要离MOS管近,然后其他逻辑部分的地线单点相连,中间可以加个0R的电阻或者电感或者磁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全部共地,然后要注意电源输入端离MOS管要近,输出也要离MOS管近,然后其他逻辑部分的地线单点相连,中 ...

十分感谢,这个电路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最近课很多,没时间搞,我打算这个单独的模块测试完了之后好好再设计一款双MOS的,本来打算用IGBT的,但是IGBT电压值过高了所以没必要用,电路的共地处理这个我都知道,我打算用个磁珠把它隔离掉,布板的时候要漏铜,然后最好能弄个沉金的板子。多谢您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全部共地,然后要注意电源输入端离MOS管要近,输出也要离MOS管近,然后其他逻辑部分的地线单点相连,中 ...

今天下午对电路按照要求进行修改,并重新焊接了芯片,因为之前提高2104S激光字的好像不能用,就用了白字的IR2104现在得出以下结论:

1 通道由于全部采用了供电处理,所以逻辑稳定。7400的输入为3.3V电平的逻辑信号输出为标准5V的CMOS电平。
IR2104接入电路后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接法后,7400依然逻辑输出稳定没有发生形变。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来了,当我对PWM信号进行输入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无论我使用那一路PWM输入信号(其中一路为PWM 另外一路输出为地)都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问题: 由于3205导通电压较小,所以带来的问题就是 下半桥在PWM为0的时候依然为0 (50mV的低电平电压),PWM为1的时候 栅极驱动电压为14.45V(示波器测量的)
所以下班桥的输出都一切正常。但是上半桥的输出却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PWM输出为1的时候 H0端口输出为14.45V,但是当PWM输出为0的时候H0一端的输出竟然为的5V。

由于顾虑到自举电容的影响,我又尝试不给PWM而直接给逻辑电平,我在PWM信号输入端口 一个加了5V一个加了0V 那么此时得到的H0端的输出电压稍低为12V(因为我的电源是12V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自举的作用可能已经消失了)LO端口依然为12V ,换另外一个半桥实验也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说 频率几乎为0的时候没有任何影响,但是频率在5KHZ的时候出现了HO端口低电平被拉高为5V,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我这里想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由于在本逻辑电路设计的过程中是通过关断SD端口来实现关断MOTOR端口,但是由于SD端口关断过程中 自举电容并不受影响,其放电回路并未被截断所以导致低电平没有释放而依然保持为5V,但是高电平由于脉冲充电作用依然保持在14.5V左右。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现在尝试降低PWM频率试试看能不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全部共地,然后要注意电源输入端离MOS管要近,输出也要离MOS管近,然后其他逻辑部分的地线单点相连,中 ...

在尝试了100HZ  1Khz  都出现了上述情况,就是说 HO端口的低电平依然是输出为5V,而高电平为14.45V,只接5V信号没有PWM时其高电平为12.2V,低电平为0V。苦求啊到底能看到神马问题啊??

网友B:
电机是感性负载,恒流驱动,测电压是没有意义的,PWM最终调节的是电流,输出电压与负载分的电压有关。

网友C:
SD脚应直接接到高电平,不需要受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脚应直接接到高电平,不需要受PWM控制

SD端口是通过PWM控制其通断的,通过使用PWM让SD的通断效果持续,但是测试中发现H0的高端输出为14.58V(逻辑1),低端输出为5V(逻辑0),但是LO的高端输出为14.85V(逻辑1),低端输出为0V(逻辑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感性负载,恒流驱动,测电压是没有意义的,PWM最终调节的是电流,输出电压与负载分的电压有关。 ...

那你怎么解释在没接电机的时候 HO 的 1电平输出和L0的1电平输出都是14V ,但是 HO 的零电平输出为5V而LO的零电平输出为0V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怎么解释在没接电机的时候 HO 的 1电平输出和L0的1电平输出都是14V ,但是 HO 的零电平输出为5V而LO ...

HO 的零电平输出为5V时,SD\VB\VS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感性负载,恒流驱动,测电压是没有意义的,PWM最终调节的是电流,输出电压与负载分的电压有关。 ...

仔细看下这个框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O 的零电平输出为5V时,SD\VB\VS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呢?

HO在PWM为零电平的时候 VB电压11.7V SD电压0V VS电压5V

楼主:
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是,如果加上一个直流有刷的电机,HO其低电平被拉低为2.5V,高电平不变,依然是14.5V,在高低切换的过程中会产生类似单位冲击响应的图像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HO在PWM为零电平的时候 VB电压11.7V SD电压0V VS电压5V

原因就在这里,SD=0时,(2401内部逻辑控制)HO=VS,LO=COM,造成上桥臂与下桥臂MOS都处于关断状态,所以VS的电压是不受2104以及MOS管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就在这里,SD=0时,(2401内部逻辑控制)HO=VS,LO=COM,造成上桥臂与下桥臂MOS都处于关断状态,所以VS的电 ...

我知道了,也就是SD的作用仅仅能关断LO但是不能完全阻止HO的关断,但是由于某一时刻只能控制一个回路的半桥,即便HO没有完全关闭,但是LO关闭了同样可以关断系统。

网友(2013-08-03):
你的信号地和电源地是接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