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32硬件器件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3-03-20):
之前一直用SI4432的433MHz频段做应用,最近公司需要做调整,将频段更改到470-510MHz上去,但是我只在官方的图纸里面找到了470的硬件参数,我想把这个参数调整到490MHz上去,这样+-20的话是不是稍好些,之前的433M也是以433M+-20M来做的40CH,各位能否给点建议,产品想做好真难。

网友A:
当然选中心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中心频点。

是选中心频点好,但是硬件参数官方没有给出,我也没找到计算公式,谁看到过计算公式麻烦截个图过来,我自己算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选中心频点好,但是硬件参数官方没有给出,我也没找到计算公式,谁看到过计算公式麻烦截个图过来,我自 ...

AN435和AN427都从原理上讲了如何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435和AN427都从原理上讲了如何匹配。

谢谢,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