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370C GPS芯片怎么仿真

楼主(2013-03-20):
用什么软件仿真

网友A:
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得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得仿真的……

那能用什么类似替代的吗

网友:
没有替代的,这么个东西没必要仿真吧,你可以接实物,仿真软件里面拖一个串口,指向你的物理串口,然后gps串口转换之后接到你电脑的物理串口
仿真和实物结合

网友:
设另外一个mcu,写个简单程序,就是用串口发一句nme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