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3-03-20):
一直在做一些测试测量设备 之前对精度方面一直没做太多计较
现在想在性能方面做一些提高 初步计划是能做到1%以内 0.5%这样
需要一些设备 想先买一台台式万用表
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推荐吗
想买台5位半或者6位半的 价格最好控制在10k以内 当然性价比越高越好
求推荐型号
先谢谢啦

网友A:
10k以内的话,可能的国产或者进口二手了。

网友:
5.5D的 推荐普源的3058E
6.5D的 推荐美国进口keithley 2000

网友:
初步计划是能做到1%以内 0.5%这样
-------------------------------------------------------
如果是这个精度,随便买个四位半台表就可以,一百多块钱就够了。
gw-8045 8145 adv rt6841 6842
如果有更多钱的话,hp34401 fluke8840都不错。
8840 600-800块的样子
34401 1800-2800

网友:
基本档位, 电压, 电流0.5%的话, 四位半的fluke 187, 三位半的87-3都应足够。 手持推荐2手, 新的很贵感觉不划算。

台表推荐k2000,够快(比34401快多了), 精度也好, 不过似乎比34401贵点。 台式推荐新的,精度有保证, 这个精度登记上完全能作为你的实验室标准来使用。

网友:
在用FLUKE的8808A 五位半的

网友:
想都不用想 安捷伦的, 吉时利
下一个fluk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k以内的话,可能的国产或者进口二手了。

那些不到 10k 的进口台表,比如安捷伦 34401A,吉时利 2000 这些低端型号,难道是三位半?

网友C:
34410A安捷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10A安捷伦的

大概看下了 34410A精度好像和34401A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LAN和USB接口?

网友:
个人推荐胜利VC8155 5-1/2位数字万用表。。才2K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看下了 34410A精度好像和34401A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LAN和USB接口?

除了具备 LAN 等现代接口,34410 更重要的特性是速度比 34401 更快,那么在同样的速度下,34410 的噪声可能更低,这些都是需要予以注意的。

网友D:
如果选国产的,推荐同惠的,比普元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具备 LAN 等现代接口,34410 更重要的特性是速度比 34401 更快,那么在同样的速度下,34410 的噪声可 ...

同学习了,只知道34401比34410好

网友:
根据实用情况看,还是安捷伦/HP的表比较好,个人搞就买个二手,公司就更应该选择吉时利,安捷伦,如果是工业环境选择福禄克;
国产表。。。稳定性和可靠性都差得太远,售后也不够好。

当然如果是小公司,没有太高要求,国产的倒是可以作为玩具用

网友:
貌似工业生产中用的台表,安捷伦也很多,Fluke 的手持表倒是适合电工用,台表嘛 话说楼主的预算是 10k,那么肯定是公司出钱买的新表了,入门级 34401,到高速全接口的 34410,还有 Fluke 的新款 8846,Tektronix 新款的 4040、4050 都是这个价格范围,Tektronix 的那两款新表还能插 U 盘呢,其实也没有必要言必称安捷伦,安捷伦的很多产品都很老了,都是米字(VFD)数码管的简单显示,像 Fluke 8846、Tektronix 4050 都是很大的点阵屏,有很丰富的功能和图示能力,早已经不是老掉牙的 344xx 能比的了

但如果楼主是个人二手购买,方向主要是精密测量,那么 10k 能买到 8 位半的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些不到 10k 的进口台表,比如安捷伦 34401A,吉时利 2000 这些低端型号,难道是三位半? ...

34401A 低于一万?  新的?
我桌上就是34401A

网友:
不要对34401期望太高,毕竟只是入门机型,想专业点还是上3458吧,LZ的预计+个0买台全新的3458多爽

网友:
有10K的预算,劝楼主还是别买国产的。

网友:
34401的新机价格应该是八千到九千的样子吧。
二手的大概1800-3000根据成色而定。

网友E:
刚淘宝了下 吉时利2000的价格 东方集成 7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4401A 低于一万?  新的?
我桌上就是34401A

34401A 最近涨价了,安捷伦官方报价 1209 刀,折合软妹币加上税也不到 10k,实际上国内成交价格很多都在 7k-8k,你买到更贵的说明你们公司的渠道很正规 10k 能买到 34410A 还有找不说,我前面说的 Fluke 的 8846,Tektronix 4040/4050 都能买到还有找,不仅比 34401A 好还便宜,这个随便找个代理商打个电话人家给你的报价都很喜人的,当然你能不能走这个渠道不好说。

10k 如果买二手的,可以买到这个,我桌上这两台都不到 10k,下面那台 6k 多点,10k 去买二手 34401 那绝对是非常喜感的事情。

网友:
推荐HP的34410A,小项目临时用的话,二手的就可以了,根据成色不同在2K到3K之间。
但是仪器仪表这个东东,较真的话是要校准的,校准的费用不低,而且有有效期,so如果是单位用还是上新的34410A吧,精度什么的有保证。
34410A这机器太经典了,从HP到安捷伦基本就没怎么改动过设计,还是推荐拥有的,
国产的什么就别考虑了,一家之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401A 最近涨价了,安捷伦官方报价 1209 刀,折合软妹币加上税也不到 10k,实际上国内成交价格很多都在  ...

这东西,只要每年能通过计量局就行。啥渠道无所谓了。

网友:
同样型号的34410A 有两个版本。老版本的贵一些。

网友:
hp3478a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选国产的,推荐同惠的,比普元的好。

同惠的TH1961 中速测量时变5.5D了 还3500~3600

普源低配的5.5D的DMM还不过3000

普源的表起码不会速度一慢就掉位数

这点太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淘宝了下 吉时利2000的价格 东方集成 7500

已经贵了

网友:
横河的7561或7562都是6.5位数字万用表,7555是5.5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同惠的TH1961 中速测量时变5.5D了 还3500~3600

普源低配的5.5D的DMM还不过3000

同惠起码跟安捷伦一样是多重积分的。而普元用的是Σ-Δ型ADC,除了National Instrument有一种虚拟仪器的万用表板卡用的是这种ADC以外,别的厂家的高位台式万用变均未见这种结构,其真实的线性度非常可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惠起码跟安捷伦一样是多重积分的。而普元用的是Σ-Δ型ADC,除了National Instrument有一种虚拟仪器的 ...

我没见过安捷伦的数表测量速度一慢就少位数的

这跟使用哪种AD方案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FPGA做的ADC IP core还是用的ADI打磨芯片

坛子里的卖rigol的李军老板是我同事,说TH1961很便宜比5.5D的还便宜,我就仔细研究了下说明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没见过安捷伦的数表测量速度一慢就少位数的

这跟使用哪种AD方案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FPGA做的ADC IP core ...

你的图里面根本看不出速度慢减位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里面根本看不出速度慢减位数

slow  med  fast

网友:
引用 网友F:
slow  med  fast

slow 1199999 med 119999 fast 11999
你语文老师死太早?

网友:
对啊 6位半的表

med 119999

med中速模式变5位半了? 对啊 是我英语老师死的早 还是你数学老师死的早?

网友G:
难道是英语老师死得早?明明是速度快少位数,楼上兄弟搞错了吧!

网友H:
这个是34401A的,6位半的表中速度模式居然也变5位半了诶,很有喜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34401A的,6位半的表中速度模式居然也变5位半了诶,很有喜感……

没看funtion上写是测量period吗 测量周期的时候6位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英语老师死得早?明明是速度快少位数,楼上兄弟搞错了吧!

那个高精度的表 速度决定位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没看funtion上写是测量period吗 测量周期的时候6位半

34401A啥时候还能测频率和周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34401A啥时候还能测频率和周期了?

34401A还真的可以测频率和周期,只是范围和精度有限,没法和频率计比。

网友I:
我自己玩400买了台日置5位半。你可以2000弄台34401,10000买台hp二手3458,极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funtion上写是测量period吗 测量周期的时候6位半

好吧,我承认我截错图了:

网友:
TH1961这个情况回去看看我那台,这个用的时候没注意
电桥也是这样的多斜积分ADC,事实证明,这种结构ADC在分辨率和线性度指标上非常优秀,尤其是对小信号的测量和对周期性噪音的抑制能力
普源采用的ADC确实让人怀疑线性度,另外普源基准部分并未采用LM399类的恒温基准,稳定性同样让人怀疑。因此,除非普源在模拟电路的其他部分有非常出彩的设计来弥补这些问题,否则我只认为这块表最多有5.5位的性能

网友H:
34410A也改用了Σ-Δ架构,这是大势所趋。
理论上Σ-Δ的线性度不会比多斜差,但非常依赖于数字滤波器的特性,因此34410A是用高速ADC + 自己做的数字逻辑,属于multi-bit Σ-Δ,性能自然比34401A更上一层楼。
对于普源这种用单片Σ-Δ ADC的设计,含金量有多少大家都心知肚明。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玩400买了台日置5位半。你可以2000弄台34401,10000买台hp二手3458,极品了。 ...

大胡子买的是什么型号啊?二手的吗?好使不?

网友:
额。。。貌似我看到的所有电子测量设备的精度都是和速度成反比的哦,当然也许是我看的不够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那个高精度的表 速度决定位数的?

谱源就是喜欢搞文字游戏,你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34410A也改用了Σ-Δ架构,这是大势所趋。
理论上Σ-Δ的线性度不会比多斜差,但非常依赖于数字滤波器的特 ...

知音啊,当初单位买了台34410,拆开来看后我就说是sigma delta架构ADC,我几个同事就是不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胡子买的是什么型号啊?二手的吗?好使不?

日置3238,好用,但没有公开校准方法。
三年没校,测REF5025目前显示2.5004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没见过安捷伦的数表测量速度一慢就少位数的

这跟使用哪种AD方案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FPGA做的ADC IP core ...

你没见过,那你用的安捷伦的表都是啥?34401/34410A 都这样唷,老的 3457A/3458A 也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没见过,那你用的安捷伦的表都是啥?34401/34410A 都这样唷,老的 3457A/3458A 也一样。

我指的是测量位数 不是测量精度

快速模式测量精度误差很大 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但是你这不能测量速度一快 6.5D变5.5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谱源就是喜欢搞文字游戏,你被骗了

你这还是贴的是精度 我说的是位数 包括rigol的早期产品在内 没那个6.5D的表测量速度从慢速提高到中速就变成5.5D

误差大不怕 不同的客户 不同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指的是测量位数 不是测量精度

快速模式测量精度误差很大 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难怪前面有人质疑你的英语和数学,注意这里用词是“Resolution”,对了下面 34401 手册截图还是中文呢,分辨率,不是“精度”(Accurac)。速度和分辨率是矛盾,所以在速度变快的时候分辨率不可避免下降,当有效分辨率小于设置的仪表面板分辨率的时候,就是你说的“测量位数”会被强制降下来,你说的“测量位数”只是“分辨率”的另外一个表述,你不应该连这一点都搞混淆了。

如果英文看不懂,正好 34401 手册有中文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难怪前面有人质疑你的英语和数学,注意这里用词是“Resolution”,对了下面 34401 手册截图还是中文呢, ...

我说的是TH1961 比如测量6.5D DCV 0.000000

慢速模式下就是0.000000

中速模式下就0.00000

看TH1961的说明书 不需要英语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TH1961 比如测量6.5D DCV 0.000000

慢速模式下就是0.000000

那就对了,你说“我没见过安捷伦的数表测量速度一慢就少位数的”,现在大家都告诉你,安捷伦的表就这样,你说“那(哪?)个高精度的表 速度决定位数的?”,现在大家告诉你,安捷伦的都这样,而且不止安捷伦这样,我的山寨万用表也这样

网友:
fsclub 用日置3238,昨天刚买了解个表,taobao 680买的,还没有到手,到手用我的34401A比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就对了,你说“我没见过安捷伦的数表测量速度一慢就少位数的”,现在大家都告诉你,安捷伦的表就这样, ...

由于手头没有34401

只有个keithley 2700 6位半数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由于手头没有34401

只有个keithley 2700 6位半数采

www.keithley.com/data?asset=4394

一样要掉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由于手头没有34401

只有个keithley 2700 6位半数采

你找个 34401,它比较明显。吉时利 2700 比较奇怪,我看了一下它的手册,和我的 2000 指标几乎完全一样,而且手册上也说得很清楚速度和分辨率(含显示位数)的关系,你关闭 Filt 看看 Fast 是不是 5 位半。

++++++++

顺便说一下,
34401 中,Slow 6.5d = 100plc,Fast 6.5d = 10plc,Fast 5.5d = 1plc。
2000 的话,Fast = 0.1plc,Mid = 1plc,Slow = 10plc,好像 2700 最后者是 5plc,无法在面板选择其它的速度,只能用总线设定,你可以用总线设定其它速度并关闭 Filt 看看 2700 的显示屏是否变化显示位数,如果不变那么 2700 比较奇葩。

网友:
34401就可以了,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 34401,它比较明显。吉时利 2700 比较奇怪,我看了一下它的手册,和我的 2000 指标几乎完全一样, ...

试过了 fast 不滤波 还是6位半

网友:
明天试试rigol的DMM3058E 和 keithley 2002

正好给李老板先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