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QFP封装焊接后引脚间存在白色松香残留物,如何清除

楼主(2013-03-20):
今天焊了个Cyclone I 的芯片,第一次焊接TQFP的封装,差点搞坏了!后来又重新拆了下来,再次焊接,终于成功,可是却在引脚之间留下很多白色残留物,洗板水也没法清洗掉,求大侠们赐教!!!

网友A:
如果是松香的残余物。我一般是过一遍热风,就看不出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松香的残余物。我一般是过一遍热风,就看不出来了,呵呵。

关键是没有热风枪!哎》。。

网友B:
松香用乙醇多洗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热风枪!哎》。。

那就搞点香蕉水,一擦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香用乙醇多洗几次

在引脚中间擦不掉,没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
好像便宜的电吹风也可以。吹头发的那种,主要是不要有温度保护,呵呵

网友C:
牙刷酒精伺候就好。

网友:
牙刷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刷酒精伺候就好。

嗯,这个方法不错,多谢!

楼主:
to 【all】
谢谢大家了,牙刷伺候试试!

网友:
牙刷确实好用

楼主:
总结一下:牙刷+酒精确实好使,已解决!牙刷要选择软毛的,就是毛很尖的那种,涂上酒精,轻轻地在管脚方向刷洗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用洗板水一擦就没有了。

网友D:
泡在酒精里放超声波机里工作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松香的残余物。我一般是过一遍热风,就看不出来了,呵呵。

握爪,你的头像好有联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在酒精里放超声波机里工作几分钟就可以了

设备有限,呵呵,解决就好!

网友:
工作正常的话 不处理也行的 就难看点 免洗的啊.....牙刷洗版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