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09读取pwm输出电压波形用C语言取平均值问题

楼主(2013-03-20):
用单片机和ad0809转换芯片检测pwm电压波形平均值,平均值计算这个模块将怎样编程用c语言?谢谢!

我用的方法是读取10次数据,之后相加之和除以10,但是这样还是输出LCD1602显示的电压还是跳动很大。

楼主:
快来人啊快来人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PWM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是5HZ,你检测10次肯定跳。
ad0809转换速度很慢的,如果PWM频率很高,估计也检测不了。
检测10次不行,检100次看?

楼主(2013-05-16):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你的PWM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是5HZ,你检测10次肯定跳。
ad0809转换速度很慢的,如果PWM频率很高,估 ...

pwm输出是50hz左右啊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看下pwm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你pwm是5hz,那你读取10次的总时间是多少?10次的间隔又是多少?10次之间的间隔太小也没什么用,10次至少要覆盖10个到10*N个pwm周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的话看下pwm输出的波形是什么样子的,你pwm是5hz,那你读取10次的总时间是多少?10次的间隔又是多 ...

我用的是protues仿真的电压。我听说用protues仿真模拟电路效果很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protues仿真只有在学校里用用,工作了都是直接上示波器啊。。。如果能贴出个真正的示波器波形就好了,用示波器测你的真实电压波形,看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pwm电压波形平均值”是啥意思啊?经过RC网络之后的电压值?DA值?我倒是用ad检测过PWM方波的电压值,不过貌似和LZ说的不一样哦。

网友(2013-07-03):
思考,使用PWM是可以做AD的哈,那么采样PWM平均值也是一样的原理,你急用运放做一个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