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如何得到一个指向idata的指针

楼主(2013-03-20):
unsigned int * RandNum = ??????;
想将它指向ram区的首地址

网友:
在mmu下是不可能的,不要考虑。

楼主:
mmu是什么,我用keil

网友:
sfr YOUR_VAR    = 0x00H;
指定地址

或者unsigned char idata * YOUR_VAR   Keil自动分配

楼主:
谢谢了,刚才我也做了一个测试,
unsigned int * RandNum =0; ,在KEIL软件仿真下检查发现 是指向的是ram段地址,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指向CODE地址,指向CODE地址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
unsiged int *RandNum  = 0x0000;
RandNum[首地址] = XXOO

网友:
指向code的 定义方式: unsigned char code * c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