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网口如何自适应收发的呢?

楼主(2013-03-20):
拿水晶头压网线的话,发现网口以前认为的很严格的 R对T,T对R是可以互换的。

比如,即使不小心两对线弄成 T对T,R对R了,还是可以的。有一边会把自己的T和R对换,

那是哪一边呢?

另外比如,收和发的差分对之中,R+对T+,R-对T-,这是一对。但是貌似弄成 R+对T-,R-对T+,这样也是没有问题

的。 ??

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

知道的大侠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A:
近几年的网卡、交换机,都会自动翻转。设备上会有Auto MDI/MDIX标识。
两端不会自动翻转的设备,交换机到网卡,不用翻转打线,交换机到交换机、网卡到网卡,需要手工翻转打线。
你说的后者应该不行,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现在网口都是自适应的,直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几年的网卡、交换机,都会自动翻转。设备上会有Auto MDI/MDIX标识。
两端不会自动翻转的设备,交换机到网 ...

另外比如,收和发的差分对之中,R+对T+,R-对T-,这是一对。但是貌似弄成 R+对T-,R-对T+,这样也是没有问题

的。 ??

这样貌似也可以的。

因为我有一个前同事留下来的板子,我今天看,他就是没有管正负,结果还是可以用的。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就是 A>B 和 B>A 两种情况, 所以接反了,只是1, 0变换了,软件调整一下就可以。

好像不用调整,直接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