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能否用10或12位的ADC采集?

楼主(2013-03-20):
4-20ma信号能否用10或12位的ADC采集?

网友:
先转到0-5V,在ad采样啊

网友:
这个得看变送器的量程与分辨率了
十二位一般足够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 楼主的疑惑在哪里? 量程?精度?

网友A:
adc一般是电压输入,电流转电压时得小心点,防止引入大量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一般是电压输入,电流转电压时得小心点,防止引入大量噪音。

我有用过20欧电阻采样,在通过AD623采样,效果还行。但是AD623最大只能输出1V左右,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目前正有此疑惑,希望解决。

网友:
电阻采样,运放放大。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