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测量锅炉温度,什么方案好?传感器用多长距离的?

楼主(2013-03-20):
朋友接一项目

主要功能是测量锅炉壁的温度,然后完成一些加热工作,下料等等

里面再由个 步进电机控制,红外遥控。设置等一些工作

原来他买了一个别人做的,说不稳定,原因就是环境温度太高,估计很多器件不工作造成的,想重新开发

但我很好奇,如果真做了,这个怎么弄?锅炉内的温度太1200度,估计这个外面的温度也不会低到哪去。控制板放哪呢。放旁边估计又要不稳定了,或拉一个长长的传感器过去

具体功能类似这个

网友:
带铠甲的S型热电藕做传感器 区区1200度 问题还不是很大   控制板放10米远的地方的无所谓。

网友:
1200的确不高,热电偶理论可以很长线,我测试过200米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控制板扔的远远的

当然这个控制板应该不仅是测温度,还有一些其它控制,比如电机控制这些,具体去看一下再说吧!

抽空现场看过再估计下难度先

他开发费预算万把块钱(估计拿不下哈),完成这么个东西,一个月的时间估计都很紧

网友:
我们的机器,热电偶基本20米开外

网友:
温控部分建议直接买带通信接口的温控表,不然一个月够折腾的

网友:
不会这个温控的,不过也感兴趣的,做等大拿指导了。

网友:
还是用温控器的方便!

网友:
不差钱的话就用现成的温控器

网友:
试试红外测量。

网友A:
红外检测是不错的选择,但受到环境影响较大,建议还是采用K探温头,控制板离远点,输出的可用专用高温线(有隔温绝缘层).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周末去现场看下~!
开始他拿来一样板,我看做工都不是国内的做工啊,里面好多东西都是开模定制的,板材什么的都不一样,非常漂亮,我说,我要做的比人家好,我不行!后来才说这是个进口的
他告诉我说这个东西不稳定! 不过肯定不是的,不稳定别人怎么可能批量生产,还自己开模,肯定是因为进口的太贵!想做个功能类似的,便宜点的,再出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检测是不错的选择,但受到环境影响较大,建议还是采用K探温头,控制板离远点,输出的可用专用高温线(有隔温 ...

K型 1200度是上限了,要S型的!

网友:
赶紧去搞清楚这个进口的多少钱,然后就参照着X100报价了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K型 1200度是上限了,要S型的!

选K型主要是考虑他炉内才1200度,炉外就没有那么高了,炉子的隔温层外的温度会比炉内低很多,当然为了稳定和保险可以选用S型的,最后在控制里面设定检测感温头,如果损坏及关闭加温并报警.

网友:
这个项目可以开价5W
否则做不好

网友:
用热电偶的飘过 线长一整卷的温度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