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金属外壳引入高频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3-03-20):
如上图一个测量液体压力的传感器, 此传感器是5V供电, 通过pinC输出电压信号0.5V到4.5V, 其中PinA为Gnd端, 传感器内部通过一个0.1uF的电容和传感器的金属外壳连接, 问题来了, 当此传感器悬空也就是外壳不和其它地方接触, 输出信号的波动在许可范围内, 当传感器安装到液压站上,外壳和液压站接触, 就会有高频的干扰进来,我用示波器观察了一下,干扰频率极高,超过50M的高频干扰,造成数据采集波动很大(比如1V的实际电压,波动在0.9V到1.1V)
   现在不知道液压站的干扰从哪里过来, 关闭了液压站的电机,干扰依旧. 更换了很多传感器, 都有干扰.
   如果将此传感器更换为电位计, 没有任何干扰,信号采集非常稳定. 请大神给些思路, 现在郁闷了

网友A:
1)找一下你的后端处理电路与大地通过传感器外壳是否有回流?
2)如果是直流量,后端处理电路加强滤波吧

网友:
0.1uF 的电容非加不可么?

网友B:
看情况处理吧
1. 把0.1uF电容摘掉,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如果不是一个实体的电容的话就调换一下传感器试试,个别现场“挑”传感器。
2. 加隔离模块,把传感器或者采集电路完全隔离起来,包括电源隔离和信号隔离。一定要做到完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找一下你的后端处理电路与大地通过传感器外壳是否有回流?
2)如果是直流量,后端处理电路加强滤波吧 ...

1)找一下你的后端处理电路与大地通过传感器外壳是否有回流?     这句话如何理解? 后端处理电路的给传感器供电的5V是否与大地隔离吗? 这是车载系统, 0V和外壳是连接到一起的.

2)是直流量, 实在不行就加强滤波处理.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处理吧
1. 把0.1uF电容摘掉,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如果不是一个实体的电容的话就调换一下传感器试试 ...

这个0.1uF的电容是传感器厂家内置的, 无法拆除, 更换传感器确实出现个别现场“挑”传感器的现象, 如果将传感器拿到实验室测量,一切都完美,没有任何干扰出现。

如果加隔离模块, 用隔离电源给传感器供电, 因为传感器的外壳和传感器的供电gnd间有0.1uF的电容, 外界的干扰还是会窜入传感器.  我将传感器用一个电位器代替(外壳绝缘)做了实验, 电位器信号没有任何干扰

网友B:
如果不能处理传感器隔离,那就把采集电路完全隔离开。在这之前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一下你的万用表跳不跳字,如果不跳的话隔离采集电路是肯定有效的,否则的话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能处理传感器隔离,那就把采集电路完全隔离开。在这之前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一下你的万用表跳不 ...

后端采集电路隔离的话,难度太大了, 因为不是采集一个传感器, 并且后端电路上还有通讯线缆. 这东西就类似汽车上的一个ECU, 正在想办法中

网友C:
可以把数字地接到传感器外壳然后在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数字地接到传感器外壳然后在接大地

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网友D:
哥们,你在选用传感器的时候应该使用电流形式的,引入噪声不一定是接入液压系统中造成的,也许是你在连接线时引入的噪声。
方法1: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电压输出后端使用运放射随电路,然后直接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F0做的狠一点,推荐1K电阻 10UF或者更大的电容。
前提是你的滤波电路不影响你的电路反应速度即可。
方法2:在接近传感器的线缆处断开,然后接入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板,长距离传输电流信号就可以屏蔽掉很多麻烦。
2011年在做液压系统压力检测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电流形式的传感器,分别的量程为40MPa、10MPa、4MPa、-0.1MP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在选用传感器的时候应该使用电流形式的,引入噪声不一定是接入液压系统中造成的,也许是你在连接线 ...

传感器是批量的车载产品, 这个传感器已经批量N年了, 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是无法更换此传感器的. 我在想为何整车厂家能够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2013-05-11):
解决了没?

网友:
在传感器端做AD转换再用CAN总线传到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