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ql2000查询出来的结果导出呢?

楼主(2013-03-20):
百度了也没能整出来,,,所以请教知道的兄弟。。

如何将sql2000查询出来的结果导出呢?

先谢过了

网友A:
双击结果表格左上角单元格,全选结果,右键单击复制或将结果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结果表格左上角单元格,全选结果,右键单击复制或将结果另存为。

双击左上角没啥反应啊。就算全选也没有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用的是sql2000吗?。我的真没有。

网友:
你这个都没数据
先选择内容、再复制,刚才那个是用SQL查询分析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都没数据
先选择内容、再复制,刚才那个是用SQL查询分析器的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跟您请教个问题。为什么在安装SQL2000的时候都会选择默认的密码sa呢?这个密码不能改吗?改了是不是会不稳定?

网友:
sa帐号名不能改,密码可以改,软件如果是使用sa帐号密码的,软件也要修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