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SDRAM的FPGA板做出来了VGA输出SDCard IO模式OV7670接口 DC-DC供电

楼主(2013-03-20):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203-1-1.html
上次我这个帖子的FPGA板子做出来了也测试过了 现在上美图

网友A:
沙发,不错哦,我的也快要去打样了,电源用的是ldo,您的sdram能跑多快呢?140M可以吗?

网友A:
楼主在阿莫那里打样多少钱呢?多大尺寸的板子呢?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画的,能否共享下LCD座的PCB封装,DX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错哦,我的也快要去打样了,电源用的是ldo,您的sdram能跑多快呢?140M可以吗? ...

我的 SDRAM是 -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阿莫那里打样多少钱呢?多大尺寸的板子呢?

不确定格式是否正确所以没在阿莫这里打祥。

网友A:
dcdc效率应该蛮高的,应该不发热吧,我在纠结,要不要把ldo换成dcdc,但是如果ldo发热不是很大的话,就不想改动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效率应该蛮高的,应该不发热吧,我在纠结,要不要把ldo换成dcdc,但是如果ldo发热不是很大的话,就不想 ...

你的LDO应该是1117吧,FPGA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DC-DC用的是AOZ1016 电源纹波有个65mV  Vpp。FPGA要是LEs 多的话最好DC-DC不然LEs利用率和频率上去后电流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效率应该蛮高的,应该不发热吧,我在纠结,要不要把ldo换成dcdc,但是如果ldo发热不是很大的话,就不想 ...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DDR2 内存条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DDR2 内存条的资料?

这个还没有,想加来着,黑金最近出了款ddr2的板子,不过卖的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LDO应该是1117吧,FPGA是什么型号的 我的DC-DC用的是AOZ1016 电源纹波有个65mV  Vpp。FPGA要是LEs 多 ...

我用的是1084和1117,看有的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LDO 应该没问题  0.5a还不够吗? 不够就选1A的

网友:
板子不错。3A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板子画的不错

楼主:
双SDRAM的板子最好别用8的芯片用EP2C20 或 EP3C16 EP4CE15 用8的资源不够。玩不爽。

楼主:
双SDRAM每个SDRAM工作在96MHz 得要DMA也工作在96MHz才能发挥出双SDRAM的最大性能,而用EP2的片子DMA很难工作在96MHzClassicTiming会报警,在48MHz时没有报警,所以需要两个DMA
二EP2C8只有8200多LE ,两个SDRAM控制器,一个DMA,一个S等级的NIOS 就已经5000多LE了剩下的LE已经不足以实现足够的浮点乘法器,矩阵乘法加法器了。所以用大一点的片子玩的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效率应该蛮高的,应该不发热吧,我在纠结,要不要把ldo换成dcdc,但是如果ldo发热不是很大的话,就不想 ...

看样子,LZ用的是LM1084之类的哈,带着个板子没啥问题的,发热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LZ用的是LM1084之类的哈,带着个板子没啥问题的,发热应该不大。

AOZ1016 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C:
说说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方案

什么方案?

网友(2013-11-19):
我最近在学fpga,帮顶!!!

网友:
学习了,刚刚开始学FPGA,参考了点资料,自己做块EP4CE6+SDRAM的核心板,引出了FMSC和TFT信号,打算学习驱动大屏,

网友:
很漂亮的板子.

网友(2014-11-24):
楼主板子做的不错啊!我也准备制版了,现在用的是双SRAM,感觉成本有点高了,下一步准备用SDRAM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