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低功耗模式 程序及电流测试

楼主(2013-03-21):
LGT 2种低功耗模式 静态电流分别如下:

断电模式 AT3V  35UA
掉电模式 AT3V  550UA

附件为测试的断电程序,移植管方那个修改比较多,GCC编译环境

网友:
能否相应的给出外部环境啊?比如测试设备 管脚的外部链接等

楼主:
/*
上电LED闪PA1  系统正常工作
PC1拉低后 断电。
PC6接电阻拉低,高信号触发唤醒
*/

网友A:
要进入断电模式就要确保外围没有灌入电流,不然就进不去,因为MCU只要有一点电都能工作的。

还有就是PC6要下拉一个电阻,高电平唤醒。进入断电模式时,1KRC是在运行的,也可以采用RC定时唤醒,比如做车闪LED灯。

这时外围IO是没有电的,ISP,仿真器都不能工作,如果要进入调试,那么PC6直接接高电平,或者取下来用ISP工具删除程序才能重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进入断电模式就要确保外围没有灌入电流,不然就进不去,因为MCU只要有一点电都能工作的。

还有就是PC6要 ...

在断电模式下,ISP和调试工具是都不能用。

解决办法:

RST脚对地接1K电阻让LGT处于RST状态,这个时候再用ISP工具写入新的程序或者擦除。

这2天研究断电状态已经锁了好几片IC了。才研究出上面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断电模式下,ISP和调试工具是都不能用。

是一个好方法。呵呵,我们还没有发现,辛苦了。

网友:
锁片的话可以试试pc6上接高。然后按住RESET按钮插入电源线,在ISP工具上擦除LGT即可。

网友:
3V供电是直接接MCU供电脚吗?比较关心掉电功耗,因为支持多I/O按键唤醒。如果是3V供电,有550UA的待机电流,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