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的雕刻机能用螺纹铣刀整螺纹么?

楼主(2013-03-21):
问题同上,有人用过的么?效果如何?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进给与转速没有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进给与转速没有同步的。

螺纹铣刀不用同步.但要求移动跟进给同步.

网友:
还有螺纹铣刀?

网友B:
阿莫的雕刻机原配件是不可能的

有动力攻牙用的丝攻(螺旋丝攻)

看过用的都是伺服主轴(带角度回授)

也有人用在钻台上(须上滑套悬浮,不能固定在主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莫的雕刻机原配件是不可能的

有动力攻牙用的丝攻(螺旋丝攻)

螺纹铣刀不是丝攻,螺纹是类似铣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说攻丝? 或是制作丝杠?

攻丝如果你有适合的配件,是有可能的。

合适的配件是什么意思,是攻牙. 制作丝杠当然不指望.

网友D:
大于20的螺纹才用螺纹铣刀了吧。。我觉得机机的刚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于20的螺纹才用螺纹铣刀了吧。。我觉得机机的刚性不行

10以上的螺纹用螺纹铣刀应该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类的机器,我们的钢性肯定是最好的了。

我关心的是能不能用,有没人用过,效果如何?并非跟同类机器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确认一下,你楼主位问的是攻牙?

当然是攻牙.

网友E:
lz意思是雕外螺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攻牙应该直接用丝锥啊。

先钻一个孔,然后用攻牙丝锥正转进去,再反转出来。

攻牙也可以用螺纹铣刀啊,虽然成本高些,但效率也高得多,像雕刻机这种东东根本不可能用丝锥的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意思是雕外螺纹吧

内螺纹,你有兴趣的话,可以google下螺纹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适当的配件是可以的。

我看过一台普通的精雕机,就可以这样攻丝。

我指的不换主轴,用螺纹铣刀,直接铣螺纹行不? 你是说行程不够?还是说怕不同步?

网友:
X、Y、Z的进给量根据螺距、以及圆周直径,计算好,即可……

网友F:
楼主说的意思是通过XY轴控制铣刀沿孔壁做圆周铣削,同时进行Z轴进给吧?每铣一圈就进给一个螺距长度。确实是比较高效的加工方式,只是不知道控制软件里有没有专门的这个功能,实在不行只有自己编一个螺旋线刀路了,以上纯属个人猜测,没有实践过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意思是通过XY轴控制铣刀沿孔壁做圆周铣削,同时进行Z轴进给吧?每铣一圈就进给一个螺距长度。确实 ...

是这个样子的.有专用的螺纹铣刀,一般一圈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担心你的预算不够 .我们的加工中心买回来,折腾了很长时间,厂家的人也过来,还搞不定。主要问题是 ...

所以才想了解下嘛, 我们不是用丝锥,是用螺纹铣刀.应该挺耐用的. 另外,莫大,你加工的是铝合金,用的刀具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担心你的预算不够 .我们的加工中心买回来,折腾了很长时间,厂家的人也过来,还搞不定。主要问题是 ...

另外,想问下,你们7万多块下去, 得出来的经验能分享下么? 这也是相当好的经验啊!

网友:
22楼说的对。
螺纹铣刀一般是用在一些精度要求高的零部件上(孔与孔有位置要求,或与某些加工面有位置要求),比如要在一个500mm*500mm的平板上加工30个M14*1的螺纹,所有的螺纹孔之间都有距离要求,此时就适合用螺纹铣刀。加工效率也会很高,同时也是一些车床不好装夹的零件,非标准螺纹,常用的加工方式。
这种G代码要用专业的编程软件才能编的出来。

网友:
看了下百度百科里关于螺纹铣刀的词条,感觉关键是X\Y轴的圆周运动和Z轴进给运动的同步,使得刀具做精确的螺旋运动。
貌似阿莫的01精度和刚度应该可以胜任,只要mach3的运动位置控制精确就行。不过我只是纸上谈兵,既没有阿莫的雕刻机,也没有螺纹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验是:

经验1. 不要使用国产的丝锥。要使用日本或德国的,价格100元一支以上的。

第一点,不用说了。
第二点,没研究过。
第三点,像台湾铨宝搞的那种带扭力保护的行不?大概几百块钱?还是得其它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点: 厂家既然生产出来,肯定有他适合的地方。

但不一定适合你的机器。我们折腾了许多品牌,最后加工 ...

能透露下你们用的刀柄么?我们是这样子,有个工件加工,用进口的丝锥大概每个丝锥攻十几个孔就废了。当然材料比较硬,是45号钢热处理的。成本太高啦!丝锥100%原装正品,都试着从国外直接买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种机器的性能不同,你要试一下才知道。

我们用的是从台湾带回来的,国内应该买不到。 ...

没关系,我们有海外渠道,购买进口商品一点问题没有,你能提供下品牌跟型号么?我想知道是哪种类型的。台湾的如果不好用,我们可以买日本或者欧洲的。

网友G:
不用研究了,以目前主轴的功率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刀具也装不上去,AM01好像没有主轴编码器吧,没有编码器第二次下刀肯定烂牙,做模具铜公的雕刻机好像都用不了螺纹铣
楼主要想用找本地的数控机床厂好点,因为售后容易找,价格也不离谱,有钱的可以台湾产的,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研究了,以目前主轴的功率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刀具也装不上去,AM01好像没有主轴编码器吧,没有编码器第 ...

AM01的功率当然不够。
用螺纹铣刀得加主轴编码器?不用吧?螺纹铣刀跟主轴的转速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AM01的功率当然不够。
用螺纹铣刀得加主轴编码器?不用吧?螺纹铣刀跟主轴的转速有关? ...

如果不装 AMO 说的另件 就需要主轴编码去回授连动Z轴进给

查了一下 螺纹铣刀 词条 应该跟我认知的 机床用动力丝攻 是同一件东西
建议用螺旋麻花式的排削较为良好

需要编码器的原因,同车床车牙机构

车床车牙的  自动进给装置  是跟主轴等比例(切换齿比可调)连动的
并且刀座床台上面的切换手把旁都会附有一个指示用的转轮或是类似的机构, 用以指示刀口的角度 (可以理解成相位起点)
可以保证每次进刀都循着上一次进给的刀路前进.
另当进给大于 PITCH 时, 可以车制多螺旋纹的螺牙, 对正指示的数字可以车制不同轨的
(什么是多螺纹, 看一下麻花钻还有多刃铣刀就知道了, 螺纹起点有多个)

一般用来攻牙为了怕断刀都需要作排削的动作, 而需要上下反覆几次  EX ( 30 mm 深的分三次作)
但是你不能保证每次退出后再进刀时 工件上的刀口 会对正上一次的刀路
所以至少需要一个对正的信号, 当然最好是利用主轴编码器对Z轴作全闭回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装 AMO 说的另件 就需要主轴编码去回授连动Z轴进给

查了一下 螺纹铣刀 词条 应该跟我认知的 机床 ...

理解错啦!
下图.
应该跟主轴转速无关的,主轴可以很快.

网友:
我用过螺纹铣刀加工内螺纹,M3-M24的我都用过,试过,效果是刚刚的,比丝锥攻丝的效果好多了,加工面光滑。

网友:
使用自己制作的雕铣机,使用螺纹铣刀加工内螺纹。

网友H:
很简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改天拍些加工时的照片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简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试验一下就知道了,改天拍些加工时的照片给大家看看 ...

哇!终于有个懂行的啦!静候PP !

网友:
引用 楼主:
AM01的功率当然不够。
用螺纹铣刀得加主轴编码器?不用吧?螺纹铣刀跟主轴的转速有关? ...

要的,起刀点不同,除非螺纹一次出来不改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