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距离太短

楼主(2013-03-21):
         我使用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套件,但是USB的遥控,在和主机通信超过1m时丢包严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这个不好解决,我的办法,换PPM发射接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317-1-1.html

网友:
用带PA+LNA的24L01试试

网友:
高频部分比较难,阻抗匹配啥的非常难搞,不是随便画个板子就好用的。要有检测设备,慢慢调,不带PA能做到7-10米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还不如用微型接收机,很远的!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如下解决办法,与各位分享一下,
NRF24L01无线通讯距离很近有什么方法解决?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朋友说NRF24L01无线模块通讯距离只有1米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

1、NRF24L01最大发射功有0DBM,不应该距离只有一米的,查看你的代码以没有设置为发射功能为0DBM+LNA功能,代码为: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2、NRF24L01无线模块电源是否有做滤波电路,如果你的电源不干净也有可能对距离有影响,建议加上0.1UF或1UF或者10UF滤波电容。

3、还有就是天线是否匹配,一般匹配电阻是50欧,这个需要耐心调

4、无线模块用料很差,如果你的材料很差,也会有影响,建议不要去买那种便宜料,最好是用TDK或村田的料。当然根PCB也有关系,有条件最好做4层镀金板。

5、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得到它的发射功率呢?
    那就要用到频谱仪了,它可以看到发射功率有多强的。

6、如果要更远的距离,应该怎么做呢?
  可以加功放(PA),加这个IC可以使通讯距离更远,一般有用到的是AP1000,比较便宜。

网友A:
用LT8900比较简单。硬件上不用怎么调试。基本能到20M左右。

网友:
先看看其它坛友的测试结果,同样的料,我这个有10米,以前liliuqun也有10米。这次换了模块,估计也有一定关系。 估计要调试下三个电感值, 另外,我也尝试使用下陶瓷天线看看。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B:
不会吧 才1米我的能做到20米啊!照着datasheet画的板子

功率、接收灵敏度设置选最大的选项,其它没什么特别的,我连数字示波器都没有,板上天线的画法基本是碰运气。
要不你的飞行器上电机有干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才1米我的能做到20米啊!照着datasheet画的板子

功率、接收灵敏度设置选最大的选项,其它没什么特 ...

有干扰才正常,无干扰就不正常了,4个空心杯电机可是极强的干扰源。有刷电机而且4个同时工作,总电流在3-5A。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最后没有办法,我换了TDK的电感,要好些了,并且改大了L2的电感到4.3NH

网友:
学习了,一直不敢自己做无线的板子,担心的就是距离问题。

网友:
再这么着也不只1m吧?即使不外加功放,里面用0DB都不止1m啊

网友(2013-04-28):
高频部分比较费劲,正想办法积累经验中

网友:
我記得Nordic好像有份文章教調RF匹配。

网友:
淘宝 24L01 PA

网友(2013-07-02):
我靠,很高深的样子,果断收藏

网友:
一样的PCB,一样的元器件,一样的程序。一个可以20M一个居然20CM!!!!!

网友C:
焊接影响也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影响也很大吧

板子现在不在手头上,所以不能确定是不是焊接原因。你遇到过焊接影响传输的事情?

网友:
遇到过很多焊接问题  你板子有问题先看看是不是焊的不好吧  射频的影响更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LT8900比较简单。硬件上不用怎么调试。基本能到20M左右。

“LT8900”是什么模块?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LT8900”是什么模块?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0014.htm
LT8900基本不需调试。因为它外围元件非常少。

网友E(2013-11-01):
引用 网友A:
用LT8900比较简单。硬件上不用怎么调试。基本能到20M左右。

你好,我用LT8900,通讯距离现在大概是20米,不知这样是远还是近,手册上说能有50米,挺郁闷的,已经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来增加距离的了...!无外加PA...!就是想知道远还是近,能否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用LT8900,通讯距离现在大概是20米,不知这样是远还是近,手册上说能有50米,挺郁闷的,已经想不 ...

是倒F天线吗?我们的倒F也是20米左右。你想远,可以这样:
把倒F干掉,从RFOUT接一根0.5MM粗,2.5-3MM左右长的的铜丝出来。距离会远不少。你可以试试看。
另外。想要精确的话。可以用软件让8900只出载波,把板子靠近频谱仪,慢慢的调节铜丝的形状、长短,同时看载波的高低,可以获得很满意的距离。我实际试验过,能感觉在很远的距离收发而没有死角,但我没有测试过距离。
另外,这玩意载波频偏要小。收发效果才好。
LT8900的数据手册上讲RFOUT至天线端不需要MATCHING电路。我们实作是需要的。擦擦擦。MATCHING过后距离明显变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倒F天线吗?我们的倒F也是20米左右。你想远,可以这样:
把倒F干掉,从RFOUT接一根0.5MM粗,2.5-3MM左 ...

谢谢,用的是倒F天线,因为用导线天线比较麻烦,弄了好几个样板,大概都是2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想比较确认一下,我这距离算是远还是近,如果大家都差不多,我就不费心思去想怎么改进了···!谢谢你···!

网友(2013-12-04):
我用LT8900会出现丢数据的现象,有4%的遥控按键会接收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哪位大侠给点提示啊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180770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180770
nRF24L01上位机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