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参数函数请教

楼主(2013-03-21):
void change(int *data1, int *data2)
{
    int *temp;
    //交换两数的地址
    temp = data1;
    data1 = data2;    //修改参数1的地址
    data2 = temp;     //修改参数2的地址

    return ;
}

int main(void)
{
    int x = 25, y = 87 ;

    change(&x, &y);
}

问题:
把 &x &y 带入函数 change ,*data1 =?  *data2 = ?

网友A:
在main()时,
x=25,
y=87,

进入change()后,
data1=&x
data2=&y
temp=data1  ==> temp->&x
data1=data2 ==> data1=data2->&y
data2=temp  ==> data2=temp->&x
所以*data1=y=87, *data2=x=25,

返回main()后,
x=25,
y=87,
因为data1和data2只是改变指针指向的地址,x,y变量还是指到原来内容,没有改变。

网友:
形参不能改变实参。

网友:
*data1= 87, *data2 =25, 因为change()函数交换了变量x,y 的地址。

网友:
没看明白你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in()时,
x=25,
y=87,

谢谢给出这么详细的解释。

编译器在运行 chenge 函数的时候,载入的方式是 让 data1 = &x , data2 = &y , 而不是 *data1 = &x , *data2 = &y 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给出这么详细的解释。

编译器在运行 chenge 函数的时候,载入的方式是 让 data1 = &x , data2 = &y  ...

没错,int*部份只是形式而已。

网友B:
只是传值而已. 确切的说应该是 x/y 变量地址值的拷贝.
原 x和y 变量的地址存储的内容(x和y的值)并没有被修改. 修改的只是data1/2这两个局部指针变量的值(地址值的一份拷贝). 这两个变量会随着函数的执行完毕而销毁.
所以,,,,,,,,并不会对 x/y 的值有影响.
但如果你在change() 内执行 printf("data1 = %d, data2 = %d\n", *data1, *data2); // 你会发现值被调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传值而已. 确切的说应该是 x/y 变量地址值的拷贝.
原 x和y 变量的地址存储的内容(x和y的值)并没有被修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