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校准

楼主(2013-03-21):
   手头上有个车载时钟的项目,车厂要求精度比较高,一天小于1S,请问各位有啥好的校准仪器呢?

网友:
楼上未免牛刀杀鸡了
搜无线电授时

网友A:
这个很容易解决,就看你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解决,就看你成本了

东西已经准备试产,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可以对时校准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波钟
小于1微秒都不是问题

有型号推荐吗?

网友:
还是GPS 1PPS吧,绝对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天1s很低的要求了,
频率计。。。

网友:
测PPM,并调整电容

网友:
有个设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以无线测量时钟的频率,然后通过调电容调整。看工厂做钟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时钟测试仪,通过测32.768晶振或秒信号输出来判断一天差多少,然后就是用软件或硬件并电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测试仪,通过测32.768晶振或秒信号输出来判断一天差多少,然后就是用软件或硬件并电容补偿 ...

用的不是这个晶振啊,我们用的是4.194304M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