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M16L和M16A 有什么区别吗,我的程序再M16L可以正常运...

楼主(2013-03-21):
我用M16L+8019做的网络模块,运行一切正常,而换成M16A后,发现和8019之间通信不正常,从8019数据口读出的数据不正确。哪位高手能帮忙看看。

网友:
16l是低功耗版本,a是新版,具体不知道啥改进什么的,但是貌似l不支持16m晶振,看看晶振一样不一样

楼主:
板子没变化,还是8M,先用M16A不行,同样的板子,换了M16L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没有比对过规格书吗,原版规格书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能降低两者的通信速度么?可以的话降速度试试呢......

A系列的端口电平改变需要的时间好像更长的,第一次版本的16A,用avr dragon是没法仿真的......

楼主:
感谢LS我试一试降低通信速度。我很无语,atmel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东西,我当初懒了一下,早知道把它移植到STM8了,可惜现在板子都作出来了,手上的M16L剩余不多了,但愿是速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