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 SIM卡无法注册 天线无信号

楼主(2013-03-21):
我在用SIM900A模块的时候,开始的时候SIM卡可以注册到网络,在连几次就没能注册上了。 现在连天线的信号都没有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netlight 网络指示灯只有在刚开机的时候闪了一下,以后一直不亮~。 模块VDD_EXT有输出:2.8V。请大家帮我分析可能是哪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硬件,检查天线

哪部分硬件最有可能出现问题呢?

网友B:
我今天也用sim900a发短信

用我的手机卡(办了好多年了)发短信没有问题,但是新办的联通USIM卡一直提示+CPIN:NOT READY

我又办了一直移动的sim卡,提示都正常,但一发短信就会ERROR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两个卡在手机上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短信error?
请问有没有成功的发送过?
打电话成功吗?

没有发送成功过,但板子用别的卡就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900大家做几层PCB?

两层

应该够了

网友B:
下面是我的接法,我只用这个来发短息

网友C:
还试什么电话功能啊? 看样子是水土不服。CPIN返回的提示一般有几种:

1. SIM BLOCK .  这个你要检查一下SIM接触问题
2. NOT READY. SIM卡内部认证没有通过

按照楼主所说,问题可能出现在PCB板子射频和SIM卡电路设计居多,如果还不行,可以试试合方圆的GU900D,这个模块你可以替换SIM900A的,它的适应能力更强。

网友:
有可能是该卡欠费了

网友D:
先检查电源,用示波器,开机后注册网络时看GSM供电电压跌落峰值,如果大于300mV,那问题大多数是电源。

检查SIM电路时,先把TVS去掉,测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去掉串联的电阻,给SIMRST上拉,SIMCLK,SIMDATA下拉或者上拉都可以。

SIM卡信号线一般还要对地跨一个33pf的电容,防止RF干扰。

我只在签名档里边做推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楼应该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应该是推销产品为目的。

他就是推自己的gsm的

他们家的东西贵,用的人,还老是说他们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打一下电话,看看是否OK:ATD135xxxxxxxx;
电话不通查询信号质量AT+CSQ.
电话通,再试试短信,看看 ...

操作没有问题,换别的卡就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电源,用示波器,开机后注册网络时看GSM供电电压跌落峰值,如果大于300mV,那问题大多数是电源。

检 ...

我没加TVS

我又把那几根线上的电容加上,去掉,上拉,下拉,效果一样

咨询卖模块的人后说:别的客户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已经将次情况反馈到simc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试什么电话功能啊? 看样子是水土不服。CPIN返回的提示一般有几种:

1. SIM BLOCK .  这个你要检查一下S ...

是SIM卡的电路问题,我在DATA,CLK,和RST上面都并了一个电容,现在可以注册到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我的接法,我只用这个来发短息

谢谢这位仁兄, 收到你电路的启发,我把原先TVS二极管的位置都放了一个小电容, 竟意外的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电源,用示波器,开机后注册网络时看GSM供电电压跌落峰值,如果大于300mV,那问题大多数是电源。

检 ...

嗯 有道理。 我把信号线都加了个22pF的电容, 意外的通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有道理。 我把信号线都加了个22pF的电容, 意外的通过了!!

GSM900网络的防RF电容是33pF~37pF的,22pF不是最佳值。

SIM卡信号线布线要求:尽量短,小于2cm就基本不会出事;每条信号线两边都要包地;远离RF部分;远离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M900网络的防RF电容是33pF~37pF的,22pF不是最佳值。

SIM卡信号线布线要求:尽量短,小于2cm就基本不 ...

我把我的47p换成33p左右的试试

我的还是无法发短信啊

USIM卡干脆无法识别

网友(2013-04-30):
检查你的 SIM900供电电路 ,SIM900在注册网络时候电流可能瞬间达到2A,如果电源功率不足的话 注册不到网络

网友:
短信中心设置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用sim900a发短信

用我的手机卡(办了好多年了)发短信没有问题,但是新办的联通USIM卡一直提示+CP ...

这个不能用联通的卡,兼容性的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SM900网络的防RF电容是33pF~37pF的,22pF不是最佳值。

SIM卡信号线布线要求:尽量短,小于2cm就基本不 ...

猫兄说的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猫兄说的正确

多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可以支持各种sim卡了

原因:sim卡部分的pcb没有画好,重画PCB后上次的问题全没了

网友F:
SIM900和SIM900A复位,数据,时钟线要加22PF电容,SIM电源脚要加104pf的电容,另外3条线上要加22欧姆电阻,我们公司以前没加造成一批不读SIM卡(全球通卡可读),后来加了电阻和电容就都能读卡了!!

网友(2013-06-08):
SIM900供电 部分 如果不能提供2A电流 会造成注册不上网络,重启

网友(2014-02-03):
引用 网友F:
SIM900和SIM900A复位,数据,时钟线要加22PF电容,SIM电源脚要加104pf的电容,另外3条线上要加22欧姆电阻, ...

请问另外3条线是指哪3条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可以支持各种sim卡了

您好,可以说下您是如何解决之前的问题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IM900和SIM900A复位,数据,时钟线要加22PF电容,SIM电源脚要加104pf的电容,另外3条线上要加22欧姆电阻, ...

你好,我查看了原先的设计,22欧电阻在RST IO CLK都加了,但是22p电容只在IO上加了,目前的现象是非神州行卡入网不久后就掉线无信号了,然后SIM900A的网络等一直闪,始终无法入网了。这是否是SIM卡引脚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查看了原先的设计,22欧电阻在RST IO CLK都加了,但是22p电容只在IO上加了,目前的现象是非神州 ...

我以前sim卡无法识别问题都是pcb没有画好造成的。

sim卡连接部分参考手册即可。

网友H(2015-04-09):
引用 网友C:
还试什么电话功能啊? 看样子是水土不服。CPIN返回的提示一般有几种:

1. SIM BLOCK .  这个你要检查一下S ...

请问一个问题,我的板子也是才开始读卡成功了,还用它打电话给我手机了,我手机挂断,它就傻了不回AT了,重启才行。
然后什么都没有动,重启了,现在AT+CPIN? ready 一秒钟之后就 not ready了,晕,。,。。。。什么原因呢,,,,,,PS,我自己画的板子,不插卡信号30-31,插卡,无论READY还是不READY都是13-16信号,,,,难道是天线信号弱?导致NOT READY?  还有搜索到有人说要在sim卡引脚接22p电容,甚至有人说串联电阻,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经验

网友(2015-07-02):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个问题,我的板子也是才开始读卡成功了,还用它打电话给我手机了,我手机挂断,它就傻了不回AT了, ...

看来你问的楼主很忙啊,都没时间回复你的问题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GSM900网络的防RF电容是33pF~37pF的,22pF不是最佳值。

SIM卡信号线布线要求:尽量短,小于2cm就基本不 ...

SIM卡信号能打过孔吗?我的sim卡是放在模块的背面,而且按照它的参考设计只在sim_data上并了22pF的电容,其他的信号没并,还没打板,不知道会怎么样。模块用的是sim800c。

网友:
引用 网友I:
SIM卡信号能打过孔吗?我的sim卡是放在模块的背面,而且按照它的参考设计只在sim_data上并了22pF的电容, ...

可以打过孔,SIM卡信号是低速信号,不需要特别设计。

网友(2015-08-13):
应该属于关机状态,电源的问题,因为SIM发送数据瞬间需要2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