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按照电路图编写相应C程序,OK的Q我,同时谈下价格

楼主(2013-03-21):
先看图,没问题的就联系我。
同时谈下价格(RMB)。淘宝担保交易。

功能我会Q给你。
QQ2556976086

网友:
你这图有毛病,按我的理解D2,D4都应该是稳压管不应该是4148

网友A:
终于明白楼主的意图了,楼主这是在扒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原来打算自己做来的,抄完硬件弄不明白了,想找人来做。找人来做也可以,可是我看你的原理图应该是没画对,照个原理恐怕做不出好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明白楼主的意图了,楼主这是在扒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原来打算自己做来的,抄完硬件弄不明白了,想找人来 ...

兄弟

做这个东西,纯粹是个人喜欢。不做这个,我可能会去搞搞风能控制器什么的。

这个是市面上最通用的一款太阳能控制器电路。

你能不能做了且不说,你贴我的帖子干什么?

你这人很无聊啊

网友A:
既然你出钱找人做程序,我想做当然先要分析一下你的诚意有多大了,所以就了解了一下你的论坛历史。既然你说是个人喜欢,出钱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没有使用过这个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出钱找人做程序,我想做当然先要分析一下你的诚意有多大了,所以就了解了一下你的论坛历史。既然你说 ...

我发现你真是有意思。

你多大啊?

我怎么感觉你思维......?

行了,我也不和你争论。淘宝担保交易。

你要做不出来就别回帖了。好吧?拜托了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明白楼主的意图了,楼主这是在扒一个太阳能充电器,原来打算自己做来的,抄完硬件弄不明白了,想找人来 ...

你把楼主裤子扒掉了,你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楼主裤子扒掉了,你惹事了

没那么严重,
做出来我付你钱我佩服你水平。
做不出来还要插一脚,还晒我的帖子,让我感到好像木有隐私啊有木有

网友C:
首先说下,整体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但分支是都可以实现的。 利用mega8 实现SPI,两路PWM,控制数码管都可以、 其余几个是控制信号。不过相互之间怎么配合 实现什么功能说一下。可以做。Q273299035

网友D:
LZ你的图少放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下,整体不知道你是做什么,但分支是都可以实现的。 利用mega8 实现SPI,两路PWM,控制数码管都可以 ...

芯片归芯片,你要看电路,它这个pwm控制电路涉及到一个蓄电池充放电管理算法,我就是没参透这个。其他都是小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归芯片,你要看电路,它这个pwm控制电路涉及到一个蓄电池充放电管理算法,我就是没参透这个。其他都 ...

呵呵 。说句实在的 看你出多少钱,做过开关电源、用的是spwm。你这个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说句实在的 看你出多少钱,做过开关电源、用的是spwm。你这个可以做。 ...

我朋友有直接做过这个项目的就是太阳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的图少放电的吧

你好

不少

这是市面上最通用的一种太阳能设计方案

电路设计巧妙。

网友E:
看来阿楼主详细的功能都不知道,还找人做……到时候做的怎么样算好啊?去搞风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阿楼主详细的功能都不知道,还找人做……到时候做的怎么样算好啊?去搞风能吧 ...

只要你认为你能做了

加我QQ

我给你传功能说明

网友F:
这设计,太坑爹了,估计是没成熟的原型.
就算电路部分全部合理,用M8也是坑爹的, 有人反驳了,M8完全胜任. 说的对:胜任,完全胜任,和一直良好地胜任下去是不同的概念,M8承担太多任务了,这样做成本是节省了,但是和谐工作不了.
承担这样的开发,会陷入无休止的调试, 测试,改硬件,改器件,改软件,再测试,再改,然后一直拖着开发费余款,然后互相指责对方,甚至于谩骂攻击都有可能, 白白浪费大把时间,车费,最终;落一肚子气可能还要贴钱.
理论上,开发费的计算按照下面公式才敢承接:
预付款=[(300块x预计开发的天数)+(500块x现场调试的天数)]x1.5
如果软硬联调还要再乘以2倍系数.
余款不要=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设计,太坑爹了,估计是没成熟的原型.
就算电路部分全部合理,用M8也是坑爹的, 有人反驳了,M8完全胜任. 说的 ...

看来你对这个行情很了解,经常做这个事情吧!我有个案子想用mega88来做的!不知有没有兴趣

网友:
这个图中有些地方的确有妙处:
图中的这个地方不知有什么作用
知道的讲解一下!

网友F:
按说,吃饭的家伙是不会拿出来的,鉴于分享的精神,也觉得这个网站很多网友很真诚.
就抛砖引玉分析一下:
这是常见的图腾柱mosfet驱动,也是网上能找到的流行的电路形式,但是此电路有病,有大病!
什么病?
从上电说起:上电瞬间,单片机工作状态还没有建立,这时候,根据图中所示,R26提供q9的B极电流,然后3205
导通,输出电路处于短路状态,输出的短路使得电源上升缓慢工作状态建立的时间越更久,也不排除有些设计能使用,能使用一段时间.但是始终带病.............
还有,假如单片机死机..............PWM刚好死在低电平期间,OK.............bom.........炸机.
有没有好电路?当然有,谁会贴出来????
就算是你能在网上找到的获奖的硕士论文,也不会给你标出具体的驱动结构形式和参数,你能找到的只是抄来抄去的有病电路.
有些老板很聪明,找个会电子的刚毕业的,一点点工资只要会抄板抄电路超程序就OK了?最终吃亏的是自己,产品大量上市以后: 无名的故障,各种温度条件下的售后,各种坑爹的使用人员认为的操作,都会使你的产品在实验室,在厂里是100%OK的,可是到了用户手里,基本上OK的就没有...省了一点点技术开发费,亏进去的是你的整个投资,

无论是电子产品投资,还是房子的投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借助一个有形食物完成虚拟的货币的增值,
假如你买的房子是个漏风漏雨海砂建造铁丝做筋的,你能好赚钱???  偶尔一次两次的成功只能说明你运气好,运气可以好一时,不能好一世.

网友F:
再补充一句,驱动3205, 9013驱动力是不够的!!,图腾下管本来是迅速泄放mos G极电荷的,那个坑爹的1N4148只能阻止G的电荷迅速泄放!

网友:
楼主要接砖头了,楼上已经给你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句,驱动3205, 9013驱动力是不够的!!,图腾下管本来是迅速泄放mos G极电荷的,那个坑爹的1N4148只能阻 ...

我最烦你这样的

你很牛逼吧 晒晒你的项目来

没比你强的了

让你去跑100米竞赛,跑不跑不说,先在那儿叽歪上一通,跟队员和工作人员分析分析100米不应该这么跑,这样跑就是垃圾。
多少年好经验的总结和传承还不如你水平高!

我说过!!!!!!!!!!

”做出来我付你钱我佩服你水平。
做不出来还要插一脚,指手划脚,唯恐天下不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设计,太坑爹了,估计是没成熟的原型.
就算电路部分全部合理,用M8也是坑爹的, 有人反驳了,M8完全胜任. 说的 ...

我同意erpao的算法。
楼主的火气好大啊!既然敢把东西拿出来就不应该怕别人点评,大家指点你图中的错误时对你好,你弄个稀里糊涂的电路谁能编出好用的程序啊?
别好赖不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一句,驱动3205, 9013驱动力是不够的!!,图腾下管本来是迅速泄放mos G极电荷的,那个坑爹的1N4148只能阻 ...

"那个坑爹的1N4148只能阻止G的电荷迅速泄放",请问这个怎么解释,也就增加个栅极电容,不至于用到“阻止”吧,刚才查了下几个品牌的参数,电容最大的5pF,IRF3205的Ciss典型值3247, 相差很大。 是否有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说,吃饭的家伙是不会拿出来的,鉴于分享的精神,也觉得这个网站很多网友很真诚.
就抛砖引玉分析一下:
这是 ...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烦你这样的

你很牛逼吧 晒晒你的项目来

理你才怪.............................补丁!!!!!!!1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坑爹的1N4148只能阻止G的电荷迅速泄放",请问这个怎么解释,也就增加个栅极电容,不至于用到“阻止 ...

这个是我说的不严谨,这种用法本身是要产生负压的

楼主:
兄弟们
这是市面上最通用的一种太阳能设计方案
我手上就有板子,运行良好。

无须对电路指点。
再重申一下:请你先先先先先先先先看电路图,它的难点就是这个pwm控制电路,涉及到一个蓄电池充放电管理算法,我就是没参透这个,其他都是小菜。整个电路设计巧妙。你看懂了电路,自己有了程序的框架和大致写法再Q。最好是曾经做过这块的,谢谢。
感觉能做和最终做出来是两码事!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技术不懂,感觉楼主不是很靠谱

网友:
貌似那4148应该在S和D之间

网友:
本人设计过多款太阳能充放电控制器,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说,吃饭的家伙是不会拿出来的,鉴于分享的精神,也觉得这个网站很多网友很真诚.
就抛砖引玉分析一下:
这是 ...

深刻,佩服!

网友H:
作技术的人还是有些人满无聊的

支持LZ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技术的人还是有些人满无聊的

支持LZ

兄弟,谢谢你的理解~

已经联系好了一位朋友,所以要结贴了。

呵呵

网友:
图腾柱,mos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