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灰度图对比度计算

楼主(2013-03-21):
水潭发了,没人回复,看来要有奖励才行!

如果有一副灰度图 只有4个像素点
一种排列如下:
0           255
255       0
另一种如下:
255       255
0           0
两种情况下对比度分别是多少?

网友:
对比度是只指定的像素(或者区域 area)对比背景(background),你想知道什么?

对比度还有极性(polarity)的吧?

lz,其实你懂那个意思的,我明白。

网友:
图像处理:对比度是指投影图像最亮和最暗之间的区域之间的比率,比值越大,从黑到白的渐变层次就越多,从而色彩表现越丰富。对比度对视觉效果的影响非常关键,一般来说对比度越大,图像越清晰醒目,色彩也越鲜明艳丽;而对比度小,则会让整个画面都灰蒙蒙的。高对比度对于图像的清晰度、细节表现、灰度层次表现都有很大帮助。对比度越高图像效果越好,色彩会更饱和,反之对比度低则画面会显得模糊,色彩也不鲜明。声明下,直接摘的原文。

楼主:
这个是对比度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