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zlstone 大神

楼主(2013-03-21):
zlstone 大神平衡车     电机驱动板  R18  电阻是 多少大的     还是D2 是什么 二极管

电路图上是写

R18电阻是 多少大的

D2 是什么 二极管

网友:
好久没见到他了,上面那个电阻是跳线,下面的用快恢复二极管就行了,uf4007什么的就行了

网友:
2楼正解,我用的是RS1M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这是用的lm293?

楼主:
这2个  都用 4007  行吗

网友:
行,这么久了,Z大就没见上过线。